求分析一个可控精密电流源电路(有图木真相)

楼主(2013-10-22):
1.目的:想用单片机DA(0~2.5V),控制电路产生0~1A的电流源。

2.求:高手贡献一个珍藏的私房菜(可控恒流源电路)。

3.求:大神分析下图上的电路,小弟不甚感激啊!

楼主:
我顶~~~~

1.图中运放正负号应该调换过来。(我画错了,sorry)

2.VCC有2v,6v,12v三种可能。

3.这个电路我想用于《蓄电池内阻测试仪》,交流放电法。
所以需要单片机DA控制在整个放电回路产生一个10HZ的交流。

4.其实这个很有难度 ~~~~(>_<)~~~~

网友A:
直接看此处不就得了?
http://www.amobbs.com/forum.php? ... ;pre_pos=1&ext=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直接看此处不就得了?
http://www.amobbs.com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5520281&reltid=5534695&pre_t ...

多谢啊

网友:
此图好像有问题,运放工作在正反馈,能恒流吗?、

网友B:
调整运放输入端,负反馈
I = Vin/R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调整运放输入端,负反馈
I = Vin/R

恩,是错了,正反应该调过来哈,然后呢?后面帮我分析分析呗,亲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恩,是错了,正反应该调过来哈,然后呢?后面帮我分析分析呗,亲

分析什么啊,基尔霍夫电压定律,列公式,解方程就出来了!

网友:
记号下先

网友:
mos + npn,小心稳不住

网友:
多看看模拟电子吧

网友(2013-12-13):
UIN = I*RES3, I = Ie + IM,  IM = 0.7/RES1, MOSFET等于一个可调的动态电阻,受UIN控制,电路设计的有毛病

网友:
搜本坛神贴“一步一步做个电流源”

网友(2014-08-23):
我也是做蓄电池内阻测试仪的,我用的是交流注入法,现在已经出产品了!我建议你不要用交流放电法,目前该方法只是炒作的一个概念,没有实用的应用价值!现在国际电工组织IEEE认可的只有2个方法:直流放电法和交流注入法!一家之言,可以交流!QQ:1261586999

网友:
直流放电法控制不好,容易让电池短路,发生故障!交流放电法,实现起来,也是有挑战的!欢迎探讨!

网友:
邮箱wqpone@126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