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arm设备的关闭方法请教

楼主(2013-10-22):
各位做过arm项目的大侠们,你们的设备要关闭的时候,一般是如何处理的,我想请教在软件方面,想要关闭设备,要如何操作的,谢谢!

网友A:
直接管电源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直接管电源

直接管理电源?是不是把与系统电源相关的控制管脚设置到关闭状态?但是系统呢?系统应该如何处理?

网友:
看你的设备对掉电有什么特殊要求没,如果不需要保存现场信息什么的,直接关闭电源就行了。否则就得考虑保存现场信息,然后再掉电。

网友:
存储,安全操作==考虑进去就行吧

楼主:
虽然系统没有什么要存储的数据,可以用管理电源引脚的方式去实现系统关闭,但总感觉不安心,linux系统本身的数据应该如何保护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