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机为windows,从机为linux的usb主从设备之间的通讯方式

楼主(2013-10-22):
linux主机端和从机端,于Linux的USB主从设备之间的三种通信方式
1.通过编写内核模块添加USB接口
2.利用USB实现高速串行通信
对于运行Linux操作系统的USB 主机,与usb-char相应的USB 主机模块叫做usbserial
从机为运行linux的开发板,主机为windows,两端有没有系统自带的驱动可以配套使用?
比如从机使用usb-char,主机windows使用和usbserial类似的驱动?

比如usbstor.sys等驱动,windows中有没有可以和Linux从机对应的自带的驱动?

网友A:
从机为运行linux的开发板,主机为windows,两端有没有系统自带的驱动可以配套使用?

有,rndis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,rndis

远程网络驱动接口规范。基于USB实现RNDIS实际上就是TCP/IP over USB,就是在USB设备上跑TCP/IP,让USB设备看上去像一块网卡。

我是说linux用usbserial,windows有对应的?
您说的是linux中的一种方法吧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