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CR测量方式之并联法、串联法的疑问

楼主(2013-10-22):
刚刚接触LCR表,其中,有一个测试原则:
1.阻抗较小的,用串联方式可以得到较高的精度;
2.阻抗较大的,用并联方式可以得到较高的精度;

据说是与仪器内部单片机的字长有关,我对此怎么也想不出来,有哪位坛友可以举例说明一下,谢谢!

网友(2014-01-19):
      没有串联测试法和并联测试法。并联法串联、并联方式串联方式的说法不妥,会让人困惑。应当是被测元件的串联等效参数,或者并联等效参数,例如一个电容的Cs、Rs串联,Rp、Cp的并联,在当前测量频率下,它们等效。
       “阻抗较小的,用串联方式”,“阻抗较大的,用并联方式”,只是一般原则。例如,一个线圈,阻抗不高,一般情况下,关心的是串联电感串联电阻。当然,非要看并联电感,并联电阻多少多少也不是不可以。

网友:
无论电阻、电感和电容,都不是理想的单纯的R、L和C,而是三种物理量同时存在。
一般意义上的电感,在很高频率下可能显现出电容的特性了。

在一定的测量频率下,选择待测的物理量表现占主要成分的方式。

网友(2014-02-25):
比如0.001欧,一般万用表无法检测,是应为无法提供足够大的精密电流,来抬升电阻上的电压,(5v ADC 去检测0.005v 就没有精度可言),如果用1000个串联 那么就是1欧,只要1-5ma 的基准电流‘
那么大阻抗,也同样无法生成极小的电流,即便有了极小的电流,被测内阻和测试电路内阻阻抗匹配都是大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