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link2和MDK版本问题

楼主(2013-10-22):
前两天装了个4.7版本的keil使用ulink2调试仿真都蛮好的,后来心血来潮卸了装了个4.12的,相同程序和硬件ulink2就不能用了,不知何故。折腾了半天没整出来,没办法只能又换到4.7版本。请教大侠们这是怎么回事?

网友A:
是不是 自动更新了ulink2的固件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 自动更新了ulink2的固件

是的,跟这个有关系吗?

网友B(2013-12-27):
引用 楼主:
是的,跟这个有关系吗?

这个问题是由ULINK2本身的引导模式引起的。
在这里介绍一下这个功能:
这个功能允许配置ulink2的引导模式(CMSIS-DAP模式 或ULINK模式);
启动ULINK2   v 2.00版本的固件,默认的引导模式是CMSIS-DAP模式;
如果v 2.00版本的ULINK2固件需要结合mdk-arm 4.70以前的版本操作,那么ulink2的引导模式需要配置成ulink模式;
这个功能的实现要借助一个工具UL2_Configure.exe,这个工具位于..\Keil\ARM\ULINK\Utilities安装路径下;

首先从命令行进入该目录,并运行该工具:
UL2_Configure.exe 〚SN〛{B0|B1}

此处:SN代表ULINK2的序列号,位于ULINK2的背面。也可以通过Options for Target - Debug - Settings - Debug.对话框中的ULINK USB-JTAG/SW Adapter来确认。必须指定是否有更多的ULINK2被连接,否则序列号是随机的;
      B0 代表切换到ULINK引导模式;
      B1 代表切换到CMSIS-DAP引导模式;

例如:
    UL2_Configure B0

表示引导连接的ULINK2为ULINK 固件模式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这个问题是由ULINK2本身的引导模式引起的。
在这里介绍一下这个功能:
这个功能允许配置ulink2的引导模式 ...

吸取经验了.谢谢指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吸取经验了.谢谢指点

我也是以前在遇到这个问题,在网上找到高手的解答的.

网友:
学习了,最近买了个ulin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