突发奇想,用一个IO控制两个LED的四种工作状态.

楼主(2013-10-22):
原理:

1. 红色LED首先关联1K电阻,然后正极接VCC,负极串联1K电阻后接IO
2. 绿色LED首先关联1K电阻,然后负极接GND,正极串联200欧电阻后接IO(与红色LED同一个IO)

实物如图中所示,红,黑,黄线分别是  VCC,GND,IO

IO输出高电平时(1秒)

IO输出低电平时(1秒)

IO每10ms取非一次时.(共1秒),这时平均电压只有VCC/2=2.5V,所以会暗一些.

IO设置为输入时(1秒-高阻态)

视频因为格式是3gp,不能上传,晚上回去处理下再上传.

楼主:
视频也上传上来:

网友A:
那样可以把电流加大一点。。。然后拉低或者是拉高的时候一样是 10mS高阻一次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样可以把电流加大一点。。。然后拉低或者是拉高的时候一样是 10mS高阻一次。。。 ...

随手拿的电阻,参数不尽合理,那个200欧的电阻就是用2个100欧串联起来的.

网友:
有点意思。

网友B:
哈哈,早都用过了,没感觉多有创意,要是换成RGB三色的,三个IO 255*255*255

网友:
不错的想法,顶下

网友:
不错的电路支持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哈哈,早都用过了,没感觉多有创意,要是换成RGB三色的,三个IO 255*255*255 ...

能否把你的电路贴出来给我参考下啊,因为这个电路的参数也是有一定讲究的.试过几种方案都不行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哈哈,早都用过了,没感觉多有创意,要是换成RGB三色的,三个IO 255*255*255 ...

如果3个LED用3个IO,那就不是什么创意了.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如果3个LED用3个IO,那就不是什么创意了.

你这种方法啊,很早做的一个产品上都用过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这种方法啊,很早做的一个产品上都用过了

怎么解决IO设置为输入时,2个LED形成的回路弱电流,而微亮的问题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怎么解决IO设置为输入时,2个LED形成的回路弱电流,而微亮的问题?

将并联在LED上的电阻增大些试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将并联在LED上的电阻增大些试下

谢谢,现在的电路参数是可行的.

网友:
不错  有创意,收下以备后用

网友D:
软仿时上面的灯不是很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软仿时上面的灯不是很亮。

软件仿真有时是仿不出真实效果的.红色LED串联1K电阻是因为它的压降小,而绿色LED的压降大些所以串联200欧.(而且在相同的电流下,红色LED看起来要比绿色LED要亮)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软仿时上面的灯不是很亮。

现在的LED在比较小的电流下已经很亮了,可能上边那个LED在串了1K电阻后,电流比较小,而软件的模型还是老的模型,须要比较大的电流才能点亮.

网友:
一个I/O口加RGB芯片可以驱动N个LED

网友E:
楼主说的是逻辑笔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楼主说的是逻辑笔?

你这么一说,好像是实现了逻辑笔全部功能,只是测量脉冲时,脉冲的高低电平比例不能相差太远.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怎么解决IO设置为输入时,2个LED形成的回路弱电流,而微亮的问题?

用的是红绿双色灯,只需要三种状态,红,绿,橙,倒是没用过不亮的

网友:
用二极管做过

网友:
不错,留着万不得已的时候用!

网友F:
这个在交换机的LED控制上早就用了,ST-LINK2也是一样,一个IO,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这个在交换机的LED控制上早就用了,ST-LINK2也是一样,一个IO,

我特意观察了一下ST-LINK2是没有用到两个LED同时灭的这个状态的,不知道你说的交换机上有没有用到这个状态,

如果有,请问你们是怎么解决IO设置为输入时,2个LED形成的回路弱电流,而微亮的问题?

网友:
新奇啊,在IO短缺的时候应该可以用上

网友:
电流不一样就是一种壮态?这就太多了...

网友:
挺给力的- -IO不够的时候很实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