被LT3480快给搞死了

楼主(2013-10-22):
最近做用LT3480做个24V转12V的电路,原理图如下:

问题是现在怎么样多没有电压输出,望玩过该芯片的同仁指定一二

网友:
芯片来源不正,最大可能,或者是芯片的底盘没接地

楼主:
底盘没接地肯定接地了,我怀疑也是芯片可能有问题

网友:
LT这种芯片搞个焊盘在肚子底下真坑爹!

网友:
核对一下电路跟参考的是不是一样,如果一样的话去凌特哪里申请样品试试。网上买的我中过招了,换原装片就好了。

网友A:
1. 为什么加C4, 是你计算出来的吗?参考DATASHHET 13页,好像只有你在反馈采样电阻上加了电容时才需要。
2. SYNC端一般不用的话都是悬空,不知道直接拉到输出会怎么样,没试过
3. 这个芯片开关频率很高,二极管,输入,电感,输入和输出电容,还有PCB布局都很重要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. 为什么加C4, 是你计算出来的吗?参考DATASHHET 13页,好像只有你在反馈采样电阻上加了电容时才需要。
2 ...

图是别人画的为什么加C4估计他根据DATASHEET设计的,C4去除、SYNC端悬空多试了还是出不来。但如果我手触碰到采样端就有电压输出。至于工作频率我降到了200多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