发个PT100测温电路图,求指教需要注意的问题

楼主(2013-10-22):
搜到了如下的几张电路图,第一张是美国国家半导体资料,不知道大侠们有没有做过,文献中说精度很高,可以达到0.01度。现在我们这边要做一种范围在-80~380度,四线制,精度0.1度的铂电阻温度计,请大家不吝赐教。新手,求拍!

网友A:
要求具体一点

三线?四线?  精度?测温范围?

楼主:
测温范围,-80~300度以内,精度0.1度内,四线测温方法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要求具体一点

三线?四线?  精度?测温范围?

精度0.1以内,范围是-80~300度,刚看了下那个AN687那篇英文文献,里边讲的三线制的恒流源法,文献中说精度可以达到0.01度,电路中好像没有对电阻的要求,只是写出了芯片的型号,不知道是否会影响精度,该电路说是能测控-200到600整个区间,而且是线性拟合出来的,不知道真的做的话会有什么后果。

网友B:
什么应用要求这么高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什么应用要求这么高?

没有要求精度是0.01,只是说那篇文献里边说是可以达到0.01,想问问有没有人做过。领导新要求啊,要求-80~300度内,0.1度的精度,有没有大侠给个简易点的能满足要求的电路图

楼主:
刚和领导核实了下要求,要求-80~300度,精度在0.1度内,真不知道如何破,版上的发的电路图大部分精度貌似都不高啊。求助。。。

网友(2014-03-13):
哥们你这电路图现在已经搞了吧?

网友:
搞懂原理,自己搭建电路不就好了

网友(2014-08-09):
打好了?测试怎么样?

网友(2014-10-23):
0.01度 好厉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