反激电源不能启动问题

楼主(2013-10-22):
故障现象是:输出电压不稳定,呈三角波波动。

反激PWM控制芯片是用整流桥后的电压启动后,再通过一个辅助绕组来正常供电。

后来给反激PWM控制芯片的启动电压引脚,用一个单独的电源代替辅助绕组供电,故障消失。

请问各位大侠,什么原因会导致这种现象呢

网友:
那一定是辅助绕组电源部分不正常了,没几个件,逐一更换试试看

网友:
辅助绕组开路, or 整流二极管坏, or VCC限流电阻太大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