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485通讯上电 自动发送两个字符?串口助手接收

楼主(2013-10-22):
MAX485通讯 单片机每次上电,串口都会接收到两个字节,有时是fc 00  有时是F8 00
问题2 :单片机串口,通过串口助手直接读数据正确,但是经过MAX485以后,就会多个00,请赐教!

将上下拉电阻去掉,以上两个问题均不存在,新问题是将485E置低,单片机不进入串口中断!

网友:
也许485没做上下拉

网友:
楼上说的对呀

网友A:
太勾门了!
自己有这么多莫元,这个问题才给1莫元,而我没回答也赚到了1莫元!

网友B:
来个标准答案吧:依据485线路内设备数量均匀加上下拉电阻,A上拉,B下拉,一般电阻选择10K-33K均可,整体电阻等效阻值在1-3K就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太勾门了!
自己有这么多莫元,这个问题才给1莫元,而我没回答也赚到了1莫元! ...

不是抠门  第一次不会设置悬赏额,真是抱歉

网友:
上下接电阻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来个标准答案吧:依据485线路内设备数量均匀加上下拉电阻,A上拉,B下拉,一般电阻选择10K-33K均可,整体电 ...

加上下拉了,单机选用1k,多机还没试。

楼主:
回应楼上各位的回答:单机上下拉加的1k,之间的120没加,把两个1K电阻去掉以后,初始的两个问题都不存在了,但是新问题是只能发送不能接收,加上两个1K和120欧以后,触发发送以后,发送的数据多出以为0x00,并且前几位也不对。以前的时候所有的设备上下拉1K全部焊接,组成网络以后,在两端外接120欧电阻,100米内是没问题的,我的网络在实际应用中顶多15米,跟以前唯一不同的就是,以前用235转485调试,现在是用USB转485调试 不知有没有影响?

网友C:
是否将发送接收使能端直接接的IO呢?要是这样的话, 单片机在上电复位时为高电平,那么485的DE端为“1”,485处于发送状态, 所以会发出一些数据,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使DE端在单片机上电时为“0”,那么即为接收状态,就不会乱发数据出去,上电复位也就不会“咬”总线。
光耦部分可以不用,   只参考下边2,3,4,脚接法。  485芯片第4管教直接接单片机的TXD脚。

网友:
记下这点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是否将发送接收使能端直接接的IO呢?要是这样的话, 单片机在上电复位时为高电平,那么485的DE端为“1”,4 ...

在初始化程序中已将控制端置为发送状态!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在初始化程序中已将控制端置为发送状态!

但是你在上电瞬间确保单片机不是高电平?程序中是设置为低了, 但是在上电瞬间单片机的各个管脚均为高电平。如果可以的话,你挂上示波器,上电抓下波形看看。 我以前用过的很多单片机都是这样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但是你在上电瞬间确保单片机不是高电平?程序中是设置为低了, 但是在上电瞬间单片机的各个管脚均为高电 ...

好的 谢谢,现在又碰上了新问题 能发不能收,还在查!

网友D:
蛋疼的设计

网友:
485是单双功模式,就是同一时间只能接收或发送.
所以有两个脚(应该是2/3脚)是做选择的.好像是低为接收高为发送.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蛋疼的设计

确实挺蛋疼的。更蛋疼的是因为单片机的同一个串口,同时经过外接的232月485,在上位机上通过两个串口号观察,造成了能法不能收的现象!

楼主:
感谢大家回复指导,原因已查明,上位机分别通过232和485用两个不同的串口号与单片机通讯,造成能发不能收的现象,谢谢大家!下次求教一定把莫元设置高高的,这次抱歉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