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IM900A 在使用过程中会重新搜索网络,并且无法重新注册

楼主(2013-10-22):
上电,开机,指示灯快速闪烁,表示正在搜寻网络,当指示灯慢闪的时候,表示已经注册到网络。此时,发送AT指令,也正常,然后有时候发送一条其他指令,就会导致信号灯快速闪烁,然后再发别的与网络有关的指令,也会显示ERROR,有时候模块接受一条短信,也会导致模块掉网,并且一旦掉网,就必须重启,否则就一直快速闪烁,一直无法注册网络,这是这么回事儿,我是用电脑发的指令。

网友A:
SIM900A瞬时最大电流要大于2A,电源不够的话会导致模块重启,加个大电解电容……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电源......

卖家也说是电源,我就用了2A的电源,结果还是不行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IM900A瞬时最大电流要大于2A,电源不够的话会导致模块重启,加个大电解电容…… ...

我用的是2A的电源啊,如果重启,那应该会搜索到网络啊,怎么就再也搜索不到呢?

网友:
并不是说你输入的电流不够,也可能和整个板的硬件也有关系的,比如滤波电容就要用得足够大,保证瞬间的掉电稳定

网友(2014-02-25):
哥们,我也有类似的问题,就是STM32控制SIM900A开机后无法连接到服务器上,始终显示IP INITIAL,怎么解决啊

网友:
电源不足

网友:
如果排除了电源问题外就是SIM卡电路受到干扰,造成丢卡

网友(2015-08-11):
传输数据的时候瞬时电流很大,如果用2A的适配器很可能出问题,所以如果是用适配器,建议3A以上的或者用开关电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