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 16.5求解

楼主(2013-10-22):
在画PCB的时候,在手工放置元器件时,出现了两个C1(如下图),一个是Assembly_Top,一个是Silkscreen_Top,大概知道这两个的意思,求问如何把Assembly_Top隐藏掉,看2个不太舒服!

谢谢!!!

网友A:
display -> color/visibility -> package geometry -> assembly_top 关掉
或者在右边的 Options里 package geometry -> assembly_top 关掉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display -> color/visibility -> package geometry -> assembly_top 关掉
或者在右边的 Options里 package  ...

谢谢提供了思路,最后是在:display->color/visibility->componets->Ref Des里面的assembly_top关掉就可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