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CD12864与TFT彩屏那种功率低些?

楼主(2013-10-22):
工作电压为5V,LCD12864与TFT彩屏那种功率低些?LCD12864的 黄屏黑字与蓝屏白字,那种功耗小些?希望大虾们指明一下

网友A:
TFT要背光的
当然是LCD12864功耗低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TFT要背光的
当然是LCD12864功耗低

请问,LCD12864的 黄屏黑字与蓝屏白字,在功率上有多大区别没?

网友:
液晶如果没用背光是几乎不用什么电的。有背光就看背光功耗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TFT要背光的
当然是LCD12864功耗低

那可不一定

论坛热卖的  20元¥  3.5TFT  背光只要  90mA 好像(资料上写的),,,

而普通 蓝背光 12864 要180mA(这个我量过)且售价40~60¥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请问,LCD12864的 黄屏黑字与蓝屏白字,在功率上有多大区别没?

蓝底白字需要背光常开才能看清显示,耗电比较大
黄底黑字只有在晚上才需要背光

楼主:
那我买黄屏黑字算了

网友:
12864一般是80MA左右,底背光的会高很多,大概是180MA。
也有一种COG的12864,不开背光的情况下是只需要0.8MA。开背光是40MA。
而TFT彩屏的话,一般不开背光是看不到的,不开背光的时候是60MA,开了至少要250MA了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那可不一定

论坛热卖的  20元¥  3.5TFT  背光只要  90mA 好像(资料上写的),,,

有TFT的链接吗?

网友:
比较有疑问,哪里用到功耗要求这么高的?我的建议是,要求界面炫一点的话就用TFT屏,就是IPS的TFT也比较便宜,甚至比12864便宜,12864与之相比的话本人感觉还是TFT,同样是点阵,感觉TFT会更有前途~  只是个人见解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有TFT的链接吗?

同问!!!!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有TFT的链接吗?

http://www.amobbs.com/thread-5555104-1-1.html

找售卖到,广告区,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http://www.amobbs.com/thread-5555104-1-1.html

谢了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