疑问:LCR表中电容类型选择

楼主(2013-10-22):
论坛里好多LCR表中都用到那种红色的电容,是CBB电容吧?用这种电容有什么好处?下载500ppm的资料,发现里面没用到CBB电容。

有点迷糊了,请大家指点迷津,谢谢了先。

网友:
损耗很小,这个关键,容量稳定,随电压变化小(类似陶瓷电容中cog和x5v之类区别)

楼主:
那种高频瓷片电容怎样,和CBB电容比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