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己做的一个步进电机驱动(带堵转检测和负载检测功能)

楼主(2013-10-22):
最近做了一个步进电机的驱动.
速度控制,位置控制,无传感器堵转检测和负载检测
MCU选的是STM32F103, 而功率部分是IR2010S+N-MOS管,然后就是电流采样和放大电路.

- 参考SPWM调制的方式来实现调速.
- 速度控制和位置控制均采用梯形加速度曲线
- 堵转检测
- 负载检测

视频中下方电路板上红灯亮表示堵转
http://player.youku.com/player.php/sid/XNjI0MzQ0MzA0/v.swf

http://player.youku.com/player.php/sid/XNjI0MzcxNDAw/v.swf
---------------------分割线---------------------
现在看来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改进.接下来应该就要先解决硬件的问题吧,因为电流的采样噪声还很大.
相电流可能也要做闭环?那么说还要电机的模型啊??参数怎么测呢?
负载现在还只是检测,得加到控制上面去啊..
还有通讯方式也得换....真是头大

好吧.上面说的都是'废话'....
其实我想说的是:毕业两年多了..觉得是不是应该去大城市,奋斗一下!
想去深圳.各位觉得有什么注意的东西可以提醒一下吗?要是有工作介绍那就更加好了!哈哈.

网友A:
用的12V的驱动电压吗?
相电流没有做闭环?那高速很难跑的起来吧?
堵转检测通过编码器,负载检测通过什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的12V的驱动电压吗?
相电流没有做闭环?那高速很难跑的起来吧?
堵转检测通过编码器,负载检测通过什么 ...

是的
主要是觉得现在硬件做的太差了 可能闭环出不了效果. 至于跑高速还真是在计划之外呢.
至于堵转和负载检测都是不通过传感器的..测电流做的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是的
主要是觉得现在硬件做的太差了 可能闭环出不了效果. 至于跑高速还真是在计划之外呢.
至于堵转和负 ...

开环的spwm电流波形,在1rps和2rps的时候差别很大的。我以前试过。

抓紧把电流闭环做上吧,那个才是最重要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开环的spwm电流波形,在1rps和2rps的时候差别很大的。我以前试过。

抓紧把电流闭环做上吧,那个才是最重 ...

是啊! 的确电流闭环是很重要

网友:
收藏了,看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mrak,学习了

原来回复不了消息啊....这个172,149,1573

网友C(2013-12-28):
我的H桥驱动电机,驱动波形间有相互串拢的现象,如Q1给了波形,Q3本应是低电平的,但是出现了个很窄的脉冲,是怎么回事呢,

网友D:
lz的初始定位是怎么做到的?

楼主(2014-03-08):
引用 网友C:
我的H桥驱动电机,驱动波形间有相互串拢的现象,如Q1给了波形,Q3本应是低电平的,但是出现了个很窄的脉冲 ...

看一下电源什么的? 应该是干扰没处理好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lz的初始定位是怎么做到的?

当然是依靠外部的条件了...

网友:
楼主电源用什么芯片啊,我想用lm5007做,电压高一点

网友:
二相 比三相 MOS还多二个  实在该用三相电机

网友:
板子布得不错

网友:
电流闭环很重要

网友:
请教电流闭环是用来干嘛的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看一下电源什么的? 应该是干扰没处理好

总的电源是24V输入
PWM的频率2KHz,控制芯片的电源我用的是LM2576-12,
主要是做出现电机向左转时驱动波正常,向右转时就不对了,就出现上面我说的那现象了。

网友E(2015-03-08):
电流检测芯片用的是什么啊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电流检测芯片用的是什么啊?

电流采样现在的方案就是电阻和霍尔的传感器.
然后要考虑你对精度的实际需求和计算中的要求来选择. 我个人的结论是无论采集'何处'的电流,都能使用电阻采样来获得相对好的性能.
但是伴随的是电阻采样电路的设计难度较大.霍尔也是方便实用的选择.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电流采样现在的方案就是电阻和霍尔的传感器.
然后要考虑你对精度的实际需求和计算中的要求来选择. 我个人 ...

我觉得电阻肯定精度最好的,但是电阻不隔离啊。。。。。

楼主:
有隔离的方案 参考avago的芯片

网友F:
怎么感觉自己就是个大白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怎么感觉自己就是个大白

去了某上市的电机公司面试, 他们说我做的东西不完全是我做的, 而且没他们的专业.
共勉!

网友:
没理解错的,步进电机该引出四根线。
有了驱动芯片
单片机只需控制输出频率及正反转即可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我觉得电阻肯定精度最好的,但是电阻不隔离啊。。。。。

有隔离的方案 参考avago的芯片

网友G:
实际使用过程中,模拟隔离的输入和输出不一致,这个偏差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处理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实际使用过程中,模拟隔离的输入和输出不一致,这个偏差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处理 ...

谢谢提醒
你指的是增益误差吗?

网友H(2016-04-26):
电流采样及控制还是有难度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电流采样及控制还是有难度的。

是的 这个是电机控制的重点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的 这个是电机控制的重点

楼主现在在哪里啊?

楼主:
在东莞 亲 有姑娘介绍吗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在东莞 亲 有姑娘介绍吗

我们有这样集成芯片,可以发资料给你 加995971182

网友I:
LZ现在在做电机控制方面的工作?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LZ现在在做电机控制方面的工作?

是的  还在这个苦逼的行业里面纠缠...

网友I:
引用 楼主:
是的  还在这个苦逼的行业里面纠缠...

不是说做电机控制软件随便上20k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不是说做电机控制软件随便上20k么?

水平有就有啊  这个要看专业知识扎实程度, 所以'随便'这个说不上

网友J:
楼主的电源模块赶脚很熟悉,是不是号称3A的那个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楼主的电源模块赶脚很熟悉,是不是号称3A的那个

是吧  没什么印象

网友(2018-11-09):
原理是什么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