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S1248 用pt100 恒流源测温

楼主(2013-10-22):
1248配置
   ADS1248WREG(ADS1248_REG_MUX0,0x01); //00100101,Bit7-6:传感器电流源检测不使用,Bit5-3:正输入为AIN0,Bit2-0:负输入为AIN1
    delay_ms(10);
    ADS1248WREG(ADS1248_REG_MUX1,0x30); //00110000,Bit7:启用内部晶振,Bit6-5:内部基准一直打开,Bit4-3:输入基准为片上基准,Bit2-0:普通模式
    delay_ms(10);
    ADS1248WREG(ADS1248_REG_VBIAS,0); //00000000,Bit7-0:偏置电压选择关闭(默认)
    //初始化IDAC1控制寄存器
    delay_ms(10);
    ADS1248WREG(ADS1248_REG_IDAC1,0x01);//11111111,Bit7-4:断开内部第一恒流源的连接,Bit3-0:断开内部第二恒流源的连接  0X8F打开第一内部恒流源
    //初始化IDAC0控制寄存器
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);
    ADS1248WREG(ADS1248_REG_IDAC0,0x07); //00001000,Bit7-4:只读,Bit3:DRDY/DOUT功能复用Dout线 ,Bit2-0:关闭内部恒流源
    //初始化SYS0系统控制寄存器
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);
    ADS1248WREG(ADS1248_REG_SYS0,0x53); //00000000,Bit7:必须设置为0,Bit6-41:选择128倍增益,Bit3-0:选择2000SPS测量速度
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);

现在温度只能精确到整数位,连0.1摄氏度都精确不到!高手指点一下。

网友(2014-04-11):
2000SPS测量速度有点快,你配置成20SPS应该跳变就没那么严重了。增益配置小点

网友:
ADS1248自带的数字滤波和速率有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