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RM 嵌入式Linux 底层驱动 操作系统

楼主(2013-10-22):
看网上说的 这个嵌入式Linux这几年很火,自己觉得也还不错。 可前几天 问一个 公司的HR 他说 Linux都是炒出来的 实际工作中 用的不多, 他们公司就是用的Wince。 所以我就糊涂了, 这个嵌入式Linux到底怎么样啊? 真如这个HR所说的 只是表面现象 还是 真的是很好? 我问的是嵌入式Linux 不是 网络服务器的, 因为我是学电子的。  求大神 指教指教

网友A:
小公司没有研发能力,就只能用现成的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小公司没有研发能力,就只能用现成的了

额, 能说具体点吗? 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啊?

网友:
我也想知道

网友B:
嵌入式系统驱动级别的开发功力要求很高,因此小企业不会考虑自己开发,没有那个时间和能力。都会选择一些成熟的方案和bsp包,自己制作上层的应用。

网友C:
我看我们公司很多人在搞那个神马LINUX , 遇到一个串口问题搞几个月 , 驱动说,我是稳定的,成熟的 , 应用说,我两个代码都一样,主机不丢,从机丢。 硬件说,就TMD就两根线,肯定不会错。。。。。。

确实这个玩意有优势 , 看起来就像是在PC机上编程,跑一样 ,,, 但驱动,应用,太独立了你不懂我的,我不懂你的,一个小问题搞很久 , 也有很多隐藏的问题,成天升级版本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看我们公司很多人在搞那个神马LINUX , 遇到一个串口问题搞几个月 , 驱动说,我是稳定的,成熟的 , 应 ...

网友D:
wince已经没落了吧。现在像指纹考勤啦,什么的,都是linux做的

网友:
嵌入式Linux要学的东西太多了

网友:
嵌入linux在很多通信产品上有应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看我们公司很多人在搞那个神马LINUX , 遇到一个串口问题搞几个月 , 驱动说,我是稳定的,成熟的 , 应 ...

严重同意,碰到过这样的例子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额, 能说具体点吗? 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啊?

我所经历的情况:

1.前几年在前单位用的是WINCE,当时我负责硬件和WINCE应用程序开发,离职后他们把平台换成LINUX的了

2.现在的单位正在用LINUX

从个人的经历来看 是一个WINCE到LINUX的过程

网友:
用android吧。
不只是现在火。
android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,你能学到任何你需要的软件技术。
java cpp c asm 音频 视频 各种驱动 kernel 各种开源库 虚拟机 模拟器 fs 算法 设计模式 框架 gui gdi 编译器 解释器 opengl gpu vpu 多核 arm......

网友F:
个人觉得,能学好linux是很有钱途的,但一般的成材率真的比较低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嵌入式系统驱动级别的开发功力要求很高,因此小企业不会考虑自己开发,没有那个时间和能力。都会选择一些成 ...

那对于本科生来说学 找这方面的工作 怎么样呢? 能找到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看我们公司很多人在搞那个神马LINUX , 遇到一个串口问题搞几个月 , 驱动说,我是稳定的,成熟的 , 应 ...

照理说 做驱动的都是从应用转过来的啊, 你们公司应该比较大吧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wince已经没落了吧。现在像指纹考勤啦,什么的,都是linux做的

不清楚, 感觉也是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我所经历的情况:

1.前几年在前单位用的是WINCE,当时我负责硬件和WINCE应用程序开发,离职后他们把平台 ...

那你们单位现在主要用Linux是做什么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个人觉得,能学好linux是很有钱途的,但一般的成材率真的比较低!

很低??求解释

网友:
我们代理的两款产品,一个澳大利亚产,一个比利时产,全都用的嵌入式linux,国外用wince的话需要交钱的,国内这种环境,wince省事,当然用的多了。其实wince已经开始没落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照理说 做驱动的都是从应用转过来的啊, 你们公司应该比较大吧??

嵌入式有10来个 , 还有几个搞单片机的。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那你们单位现在主要用Linux是做什么呢?

ARM9跑LINUX 做主控,传感器采集 通信等,用在检票设备上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ARM9跑LINUX 做主控,传感器采集 通信等,用在检票设备上

你说 你们会招一个非211的本科生吗?

网友G:
wince已经开始没落
用了wince 才觉得真是爽 几乎什么都不用关心 只要写写程序就行了 支持wince 走下去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说 你们会招一个非211的本科生吗?

  我本身是个非著名学校的专科生 连本科都不是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wince已经开始没落
用了wince 才觉得真是爽 几乎什么都不用关心 只要写写程序就行了 支持wince 走下去

+1  曾经中过WINCE的毒,为了写个应用程序,熬夜也不觉得累,觉得很有成就感,简单的应用几天就可以搞定 只要不涉及太多底层的驱动开发那开发速度杠杠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android  不就是一个披着马甲的 Linux。 做 android  底层驱动(现成的不算) 难道比 Linux 更简单? ...

披着马甲 什么意思?Java虚拟机只是马甲?整个框架只是马甲?...
我说的是能学到的东西很多,跟简单不简单没关系。

网友(2013-12-01):
同样不太了解有多少公司招学linux 的

网友I:
引用 网友F:
个人觉得,能学好linux是很有钱途的,但一般的成材率真的比较低!

我觉得你说的成材率高的人干什么都有钱途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我觉得你说的成材率高的人干什么都有钱途。

这个也是事实,所以问题的归结点就在于人, 看谁学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