无刷无感直流电机启动问题

楼主(2013-10-22):
刚开始时,我按顺序依次给UV,UW,VW,VU,WU,WV带时间间隔通电,电机会强制转动,下面是我测的UVW经分压后(PHASE_U,V,W)的三相的波形图,为什么反电动势过零点没有一个清晰的界限。并且PHASE_x和MITTLE值很接近,比较器无法输出高低电平。

网友A:
强制换向的时候,不可能是最佳的换向点,因此反电动势波形不会太正确。另外PWM噪声也会干扰,因此要不然滤波,要不然同步采样。而且需要调整强制启动的时间。

网友B:
无感无刷的特点就是反电动势比较小。楼主的无感无刷什么参数,在哪买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强制换向的时候,不可能是最佳的换向点,因此反电动势波形不会太正确。另外PWM噪声也会干扰,因此要不然滤 ...

谢谢,不知道大侠说的滤波和同步采样时怎么回事?或者去哪能找到相关资料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无感无刷的特点就是反电动势比较小。楼主的无感无刷什么参数,在哪买的?

FAULHABER,24v的

网友:
看不懂,帮忙顶一下

网友:
PWM的高电平/低电平启动ADC 采样,同步采样。
切换点,没必要算那么准,经过一个序列的相位采集后,直接强制切换,

网友:
ST官网上有比较详细的方案,楼主可以参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