胎压检测比倒车雷达更重要

楼主(2013-10-23):
我开过四辆车,一个卡车,一辆小轿车,两辆MPV,都没用过倒车雷达。

但是我遇到过一次事件,觉得胎压监测是必要的。

一次停车办事,办完事出来,开车走,发现车子不爱走,好像一边高一边低。等到停下才发现右后轮没有气。一点都没了。
右后轮的内胎肯定报废。

正常开车,没有经验的人在自己车胎缺气或者被玻璃石头扎坏后,还不容易发现车胎已经到了影响正常行驶的情况。
如果在市区外,速度比较快的时候,这样是有生命危险的。

网友:
那是,胎压很重要!

网友A:
现在车辆都没有内胎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现在车辆都没有内胎了

没内胎用什么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没内胎用什么?

真空子午线轮胎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没内胎用什么?

很多摩托车现在也是真空胎了,没内胎

网友:
不管有没有内胎,没气胎开过后就废了

网友:
地球人都知道

网友:
什么车?还有内胎?

网友:
都比较重要的哟

网友:
   这个东西  见仁见智

网友:
搞个实心胎,才好

网友:
现在的车早就没有内胎了,胎压当然重要了,除了原车自带的以外,后来再安装的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可靠的胎压检测设备,倒车雷达和倒车影像对于很大一部分人来说,还是有很大意义的,至少使用的频率很高

网友B:
空心胎散热好,实心的话,估计开着开着就融化了。
我有2次发现轮胎慢性漏气,大概0.2Kg/星期,后来发现都是扎到钉子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空心胎散热好,实心的话,估计开着开着就融化了。
我有2次发现轮胎慢性漏气,大概0.2Kg/星期,后来发现都是 ...

实心胎???实心胎都是特种车辆才用的吧,家用的车怎么可能会用到实心胎,我上次车胎扎了,一个月以后才发现的,有时看着确实不明显的

网友:
有一次被自攻螺丝扎了后轮还跑了100公里高速,第二天快没气才发现,想想都后怕

网友:
被扎了慢慢放气应该还好一些,只要不是突然爆胎,应该没有那么危险的

网友:
车胎被扎了钉子,漏气慢的话不容易发现,但是上了高速,点背。。然后就找如来佛祖喝茶了。。

网友:
每次上高速都检查胎压

网友:
胎压检测实很重可以提前发现一些问题

网友:
问个幼智问题,胎压传感器是怎么安装的,轮胎不是在转的嘛

网友(2014-01-21):
楼主开过这么多车,不知道现在小车都是“真空胎”?只有外胎,外胎内沿充气后会与轮毂紧密贴合,真空胎的好处是高速行驶时没有内胎与之摩擦,安全性、效率都提高了,另外就是真空胎被扎破时,因为材料的缘故,里面的气不会马上漏完,提高了行车安全性。

网友:
这年头汽车轮胎是没有内胎的,

网友:
除了卡车 后面那仨都是没内胎的

网友(2014-09-16):
没用过倒车雷达 用的倒车视频,想跟帖问下 倒车雷达在倒车视频普及的年代还有什么优点啊 好像现在装倒车雷达的还是不少

网友:
有朋友在做这个,不是很了解,帮顶攒积分了

网友:
是,胎压监测很重要。现在都是真空胎,被扎后慢性放气,不容易发现。

网友:
电动自行车都有真空胎了,好的公路赛自行车也是真空胎

网友:
胎压监测可以防患于未然
要避免高速爆胎这种情况,只有换成薄胎,大轮毂

网友:
真空胎的好处就是刺破后,气体不会瞬间缷光,延长了放气时间,爆胎除外(修改错字)

网友:
看着大家讨论 学习了

网友:
TPMS确实重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