简单的CAN发送程序为何总显示错误呢?

楼主(2013-10-23):
void CAN_init()
{
        TRISB=0xD7;
        CANCON=0x80;//请求配置模式
        while(CANSTAT&0x80==0);//不是配置模式继续等待
        ECANCON=0x00;//传统模式

        BRGCON1=0x03;//波特率预分频-1MHZ,同步跳转宽度时间1TQ,波特率125K
        BRGCON2=0x90;//相位缓冲段1时间3TQ,传播时间1TQ
        BRGCON3=0x42;//使能总线唤醒功能,使用滤波器唤醒,相位缓冲段2时间3TQ
        //总共8个TQ,8*1us=标称位时间8us--125K

        CIOCON=0x20;//隐性时CANTX--VDD,禁止捕捉

        //设置发送邮箱 0 标识符号和发送的数据
    TXB0CON=0x03;           //发送0最高优先级
    TXB0SIDH=0x06;           //设置邮箱ID号  ID号为0x34
    TXB0SIDL=0x80;
    TXB0DLC=0x08;            //设置发送数据长度--8字节
    TXB0D0=0x00;             //初始化发送数据
    TXB0D1=0x00;
    TXB0D2=0x00;
    TXB0D3=0x00;
    TXB0D4=0x00;
    TXB0D5=0x00;
    TXB0D6=0x00;
    TXB0D7=0x00;

    //设置接收邮箱 0 标识符和初始化数据
    RXB0SIDH=0x06;             //设置接收邮箱ID号   ID号为0x31
    RXB0SIDL=0x20;
    RXB0CON=0x20;              //仅仅接收带有标准标识符的有效报文,FILHIT0=0表示,RXB0采用过滤器0
    RXB0DLC=0x08;              //设置接收缓冲器0的数据区长度为8
    RXB0D0=0x00;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接收缓冲器0的数据区数据
    RXB0D1=0x00;
    RXB0D2=0x00;
    RXB0D3=0x00;
    RXB0D4=0x00;
    RXB0D5=0x00;
    RXB0D6=0x00;
    RXB0D7=0x00;

    //初始化接收过滤器 0 和接收屏蔽器0
    RXF0SIDH=0x06;
    RXF0SIDL=0x20;
    RXM0SIDH=0xFF;
    RXM0SIDL=0xE0;

    CANCON=0x00;                 //进入正常模式
    while((CANSTAT&0xE0)!=0);  //判断是否进入正常模式
    //初始化CAN中断
     //PIR3=0x00;                 //清除所有中断标志
     //PIE3=0x01;            //接收缓冲器0中断使能
     //IPR3=0x01;            //接收缓冲器0中断为最高优先级
}

楼主:
主程序中我就不断的发送:

但是上位机接受不到,波特率和IO都设置正确了。。可以实现自测试模式--就是datasheet中说的回环模式。也可以接受上位机发来的信息。。但是就是发送不行。。

实际程序死在那个while((TXB0CON&0x08)!=0)里面了。。我在这里把can的错误状态发到串口显示中发现COMSTAT的值为15,TXB0CON为1b,如题:

网友A:
什么单片机啊,pic的可以参考官方例程 稍微修改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什么单片机啊,pic的可以参考官方例程 稍微修改下

pic2585,这程序很简单啊-就一个初始化和while里面不断发送,您能看出有何错误么??

网友:
试试我们的CAN适配器
http://www.amobbs.com/thread-5550938-1-1.html

网友A:
这个因为我没用过这个片子 所以也不太清楚你这个问题,不过你可以用2个相同的板子,一收一发,来试试,仔细看看寄存器的设置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因为我没用过这个片子 所以也不太清楚你这个问题,不过你可以用2个相同的板子,一收一发,来试试,仔细 ...

1,如果CAN一直在发送,但是没有设备接受会怎么样?

2,像我这样写入一次数据,之后在while就一直循环了,但是引脚上还有数据发送,是发送不成功在尝试不断发送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因为我没用过这个片子 所以也不太清楚你这个问题,不过你可以用2个相同的板子,一收一发,来试试,仔细 ...

http://www.amobbs.com/thread-5555794-1-1.html
这个关于这两个寄存器的区别您知道吧?

网友B:
只有发送端,没有接收端,就会发送不成功。

STM32可以使能错误重新发送功能,没有发送成功,就重复发送,就是不知道你用的MCU是不是也是这样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只有发送端,没有接收端,就会发送不成功。

STM32可以使能错误重新发送功能,没有发送成功,就重复发送, ...

也是这样的,没发送成功就一直发,但是我接上了can卡了还是一样的错误。

网友:
同样在用CAN,可以交流一下

楼主:
前天解决了。。是波特率的问题,不过我计算的没错,不知道为何不行、、、

网友C:
lz .我回环模式可以正常自发自收的。
设为正常模式 就卡在这边了
    TXB0CON = TXB0CON|0x08;    /*request to send*/
            while(TXB0REQ)         /*wait until send over*/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;
            }

TXB0REG 不能清零,怎么回事?

网友:
lz 你波特率怎么解决的。和你问题一样!我波特率算的也没问题。数据都没发,怎么检测波特率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lz .我回环模式可以正常自发自收的。
设为正常模式 就卡在这边了TXB0REG 不能清零,怎么回事? ...

你在这个循环里把那几个状态寄存器发到上位机看看什么错误。。使用内部晶振试试。。

网友:
一直在那里等待了 ,TXB0REG 无法清零。
接收端接的是usbcan,用上位机给 pic发也显示发送错误。

loop模式下正常,能自发自收,但和上位机的没试!
    while(1)
    {

        TXB0CON = TXB0CON|0x08;    /*request to send*/
        while(TXB0REQ)         /*wait until send over*/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;
         }
            }

波特率
/*------set baud rate--16MHZ--250K---*/
//   BRGCON1 = 0b10000001;
//   BRGCON2 = 0b10100100;
//   BRGCON3 = 0b10000100;
      BRGCON1 = 0x01 ;
      BRGCON2 =  0xB8;
      BRGCON3 =  0x05;

网友C:
用的是内部晶振。
void interosc_init(void)
{
    /* Set the internal oscillator to 16MHz*/
      OSCCONbits.IRCF = 6;    /*4MHZ*/
      OSCTUNEbits.PLLEN = 1;  /*(pll * 4)*/
}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用的是内部晶振。

你这样试一下:
BRGCON1=0x03;
BRGCON2=0x90;
BRGCON3=0x42;
内部8M,不开PLL,波特率125K,试下能通信么?

网友D:
PIC内振精度不太高吧,曾经用PIC16F883,内振串口9600数据都会不正确.更别说你的125K了.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PIC内振精度不太高吧,曾经用PIC16F883,内振串口9600数据都会不正确.更别说你的125K了. ...

我只是让他试试,他现在波特率设置的对不对还不知道。。实际上我也没用内部震荡器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只是让他试试,他现在波特率设置的对不对还不知道。。实际上我也没用内部震荡器。 ...

哎,刚刚改成外部晶振了。
回环模式下cantx引脚也是没有输出的,但是能收到数据。canstat发上来是 0x00,既然下面的能通过,canstat 就应该是 0x40呀。真是不解
      CANCON = 0X40;    /*  */
     while((CANSTAT & 0X40)!= 0) ; /* */

usbcan是好的,用stm32的can试了。
大哥,给你q了,共同探讨下。ok不。

网友C:
如果是回环的,就不用考虑波特率了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如果是回环的,就不用考虑波特率了吧。

回环模式就是没有输出,内部缓冲区自发自收不再外部体现。。波特率不用考虑。你把程序改成和我的一模一样。其他先屏蔽掉。主程序也改成我这样一直发送试试看(发送时can卡要开着),,先用内部8M震荡不开PLL,看看是否是硬件或者其他问题,我这个试了可以发收的。。

网友C:
额,该删的都删了。不用q么!版面拉的太长了!
stm32 回环模式引脚是有电平的,pic也一样才对。
期待您的回复~
#include <pic18f2480.h>
#include "CANConfig.h"
#include <xc.h>

// CONFIG1H
#pragma config OSC =  IRCIO67           // Oscillator Selection bits (HS oscillator)
#pragma config FCMEN = OFF      // Fail-Safe Clock Monitor Enable bit (Fail-Safe Clock Monitor disabled)
#pragma config IESO = OFF       // Internal/External Oscillator Switchover bit (Oscillator Switchover mode disabled)
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
void interosc_init(void);
void serial_init(void);
void send_char(uchar *,uint);
void can_init(void);
void caninterupt_init(void);
void can_receive(void);
void can_send(void);
void delay(uint);
uchar can_rec[100] = {0};
uchar serial_send[100] = {0x55,0xAA,0x33,0x22,0x52,0x53,0x54};

uchar CAN_Adress_H,CAN_Adress_L;
uint CAN_Delay_count = 0;
void interosc_init(void)
{
    /* Set the internal oscillator to 8MHz*/

#if 1
      OSCCONbits.IRCF = 7;    /*8MHZ*/
#endif
}

void delay(uint asd)
{
    uint i;
    for(i=0;i<asd;i++)
    {}
}

void can_init(void)
{
    CAN_Adress_H = 0x33;
    CAN_Adress_L = 0xe0;
    ECANCON = 0x00;
    TRISB = (TRISB|0X08) & 0XFB;    /*CTX(RB2) output ,CRX(RB3) input*/
    CANCON = 0X80;                /*turn to cinfig mode*/
    while ((CANSTAT & 0xE0) != 0x80 ); //wait for config mode request

/*-----内部8MHZ--125K----*/
      BRGCON1=0x03;
      BRGCON2=0x90;
      BRGCON3=0x42;

//  ******set the initial send value and the address*****  */
    TXB0CON = 0X03;     /* high priority */
    TXB0SIDL = CAN_Adress_L & 0xe0; /*   */
    TXB0SIDH = CAN_Adress_H;
    TXB0DLC = 0X08;
    TXB0D0 = 0X00;
    TXB0D1 = 0X01;
    TXB0D2 = 0X02;
    TXB0D3 = 0X03;
    TXB0D4 = 0X04;
    TXB0D5 = 0X05;
    TXB0D6 = 0X06;
    TXB0D7 = 0X07;

// *******初始化接收滤波器0和接收屏蔽**************** */
    RXF0SIDH = CAN_Adress_H;
    RXF0SIDL= CAN_Adress_L;  // 本字节高3位为标识符低3位,低5位是配置 */
    RXM0SIDH = 0Xff;
    RXM0SIDL = 0Xe0;    // 11个1表示接收11位标识符进行滤波,标识符

/*normal*/
#if 1
  CANCON &= 0x1F; //request normal mode
   while ((CANSTAT & 0xE0) != 0x00 );//wait for normal mode
#endif

#if 0
/*loop*/
     CANCON = 0X40;
     while((CANSTAT & 0X40)!= 0) ;
#endif
}
void main(void)
{
    SWDTEN = 0;
    interosc_init();
    can_init();
    while(1)
    {
        TXB0CON = TXB0CON|0x08;    /*request to send*/
                while(TXB0REQ) ;        /*wait until send over*/
        delay(65535);
    }
}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额,该删的都删了。不用q么!版面拉的太长了!
stm32 回环模式引脚是有电平的,pic也一样才对。
期待您的回 ...

你看数据手册啊,不能一个单片机一样另一个就一样了,下面写到TXCAN将恢复到端口IO。

公司不让上Q的。还有ID地址can卡和程序要设置对了。

网友:
我就想确认下程序有没有问题。
你的中文版的资料能不能发一份呀。我只有英文版的,看的很累。tks!

楼主:
官网,PIC18F66K80.有些手册都有中文版的。而且大多数手册内容都差不多。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官网,PIC18F66K80.有些手册都有中文版的。而且大多数手册内容都差不多。。

问题居然出在线被接错了。
9针引脚,2脚对应CANL,7脚对应CANH。
不过量到的波形也不是太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问题居然出在线被接错了。
9针引脚,2脚对应CANL,7脚对应CANH。
不过量到的波形也不是太好 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