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TSC转数字信号

楼主(2013-10-23):
NTSC转数字信号,要用哪些芯片  是否要DSP 请楼下帮忙解答 越具体越好 谢谢

网友A:
NTSC转数字信号,就是按照NTSC标准对6.5M带宽模拟量进行AD采样,如果有必要,再分离出YIQ,然后就可以在算出RGB,用DSP可以实现,也可以用FPGA实现的,专用芯片最简单了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NTSC转数字信号,就是按照NTSC标准对6.5M带宽模拟量进行AD采样,如果有必要,再分离出YIQ,然后就可以在算出RGB ...

您好 打扰下  介绍专门的芯片型号给我  谢谢

网友B:
saa7113,tvp5147……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saa7113,tvp5147……

你好 谢谢 是这两款芯片叠加用 还是选其一就可以?

网友C:
NTSC是隔行扫描制式信号。彩色NTSC还包括色彩信息,需要用DECODER芯片解码。
如saa7113,tvp5147,tvp5146,tvp5160等,但出来的信号还是隔行的,需要做去隔行处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NTSC是隔行扫描制式信号。彩色NTSC还包括色彩信息,需要用DECODER芯片解码。
如saa7113,tvp5147,tvp5146 ...

感谢 请细说下 DECODER芯片型号 谢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好 谢谢 是这两款芯片叠加用 还是选其一就可以?

任选其一。

网友:
7181也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