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开关电源波纹的问题

楼主(2013-10-23):
有个项目的电源需要+-15伏电源模块,波纹小于3mVp-p。如果采用开关电源模块(体积小,很容易买到),再接上上7815和7915,能否滤除波纹,使波纹小于3mVp-p?

网友:
后面多级LC比较现实. 线性稳压IC基本不能对付高频的纹波

网友:
纹波不好搞吧,噪声还好搞些

楼主:
谢谢各位!如果不采用开关电源,是否有满足功能的(功耗不大)线性直流电源模块卖?

网友(2013-12-05):
上某宝看看吧

网友A:
要求输出电流多大都没说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要求输出电流多大都没说

电流500毫安足够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电流500毫安足够了

功率小用线性电源也不错

网友(2014-03-10):
你还是选用LDO吧  用开关电源的话  3MV相对于15V的输出来说  纹波比太小太小了   很难实现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