寻找一款网页服务器软件,自动跳转到指定页面。

楼主(2013-10-23):
我想在机房的某台主机上安装一种软件,实现如下功能:
1、学生机打开浏览器输入任何网址,都跳转到我指定的页面上去,这个页面可以是本机的学习资料,也可以是某条外部的网址。
2、跳转后能向学生机提供网页服务,例如器件资料,视频等。

这个怎么弄?能实现这样功能的软件叫什么名字?

谢谢大家了。

网友A:
配置 URL 重定向
http://support.citrix.com/proddo ... -tsk.html?locale=cn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配置 URL 重定向
http://support.citrix.com/proddocs/topic/netscaler-vpx-92-loc/nl/zh/cn/ns-lb-config- ...

感谢你的回复

但你的资料写的好像是面向专业服务器的,我想随便用一台电脑来做,不知是否可以的。

搞成像CMCC的wifi热点一样,没有登录就直接给跳转到登录页面那种效果的。

网友:
配置路由器

网友B:
OPENWRT TOMAOTO的路由就可以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OPENWRT TOMAOTO的路由就可以了。

有现成的电脑在,因此主要想找软件。

网友C:
这个必须是路由器,因为数据会经过这里,只是局域网内某一台电脑上安装,无效。

可以使用软路由,需要两个网口,一个内网,一个接外网。

当然,如果能够找到那种类似网吧管理软件应该可以,印象中好像也要路由器支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个必须是路由器,因为数据会经过这里,只是局域网内某一台电脑上安装,无效。

可以使用软路由,需要两个 ...

求教软路由方案

楼主:
求指点,自己顶。自己也在摸索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