智能电气定位阀门供电电源系统

楼主(2013-10-23):
最近想做一个智能电气定位阀门,但供电系统始终无法有效解决。供电电源采用4-20mA两线制的信号线上提取,产生5V,24V两路电源,要求供电时能同时采集4-20mA的电源信号(无任何外部电源输入),请求指点。谢谢!!

网友:
工作电流多大啊?

楼主:
总电流不超过4mA

网友:
4-20mA取电来还得转5V和24V?!5V和24V分别耗电多少?感觉要求很高啊,坐等高手解答。

网友:
楼主的系统需要这4~20ma的电流来供电,而且还需要采样这个电压?不会,帮顶,坐等高手回答!

楼主:
4-20mA是一个电流环输入,CPU需要采集这个电流信号。
5V耗电约2m,24V耗电在1.5mA左右,主要在于供电时不能影响到电流采集,想的是电源部分的输入串联到电流环上,但一直没找到好的解决方法。
附件为电源构思参考图,不知道是否可行,请指正。谢谢!!

网友:
我做过类似的电源模块,4-20MA电流环路,输出5V10MA,8V2MA两路。采用双管推挽逆变,效率最高57%,你可试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