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P4C FPGA底部焊盘手焊有无办法

楼主(2013-10-23):
一个产品使用EP4C系列FPGA,芯片底部有个小方形焊盘,这个焊盘需要接地,但目前手工更换该芯片后,底部焊盘无法和芯片可靠焊接在一起导致无法工作,请问这种问题有朋友知道如何解决吗?

网友A:
有热风枪么?热风枪没压力呀......

先在中间的焊盘上加一点点锡,然后芯片放上去会被顶起来,此时用镊子按着芯片、热风枪均匀地吹,吹到芯片贴服在PCB上了,再用镊子定好位,最后刀头烙铁把四周的脚焊好就OK。

网友:
楼上办法好。。。。

网友:
或者做pcb时在对应位置挖洞。

网友:
有热风的话就刮点锡上去吹,没得话就只能开孔堆锡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热风枪么?热风枪没压力呀......

先在中间的焊盘上加一点点锡,然后芯片放上去会被顶起来,此时 ...

OK,我这里有风风枪,不过如果不先给芯片脚加锡对位,像你说这种方法很容易导致芯片位移啊。手里又没有锡膏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OK,我这里有风风枪,不过如果不先给芯片脚加锡对位,像你说这种方法很容易导致芯片位移啊。手里又没有锡 ...

这种高密度TQFN手很难焊的,机器刷锡膏厚了都不行,一贴就挤出来了。中间焊盘锡膏如果多了,弄不好也会连锡。还有,如果PCB不平,连锡几率还是很大的。其实,中间的接地并不是必须得接,而是——那块金属皮可以散热。然后通过PCB继续向外散热。否则,散热老大难了。

网友:
中间看孔呀,看到有些设计就是这样搞的

网友C:
首先芯片底部的PCB要有一个小孔,先在芯片背部的PAD上焊上一根单芯线,把这跟线穿过PCB上的小孔,然后用正常焊接方式把芯片焊上去,再把单芯线接地,OK
这个方法有个好处,万一芯片烧掉了更换的时候比较方便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首先芯片底部的PCB要有一个小孔,先在芯片背部的PAD上焊上一根单芯线,把这跟线穿过PCB上的小孔,然后用正 ...

这个方法看起来不错!芯片离底部空间很小,可能要小心点焊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这种高密度TQFN手很难焊的,机器刷锡膏厚了都不行,一贴就挤出来了。中间焊盘锡膏如果多了,弄不好也会连 ...

对于Altera的FPGA来说,底部的焊盘应该不是用来散热的......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OK,我这里有风风枪,不过如果不先给芯片脚加锡对位,像你说这种方法很容易导致芯片位移啊。手里又没有锡 ...

热风枪将底部的锡吹熔的时候,可以用镊子来调整芯片的位置嘛,当然不能弄太久了,否则芯片都吹坏了......

网友:
芯片底下开个孔,四周焊好后翻过来,用烙铁堆点锡就行了

网友:
用低温锡浆,好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对于Altera的FPGA来说,底部的焊盘应该不是用来散热的......

对头,要是那个焊盘不接地的话jtag都连不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