百为LPC1788开发板跑uclinux成功了

楼主(2013-10-23):
百为LPC1788开发板 兼容官方EA-LPC1788开发板

LPC1788 uclinux启动信息:

## Booting kernel from Legacy Image at a0000000 ...
   Image Name:   Linux-2.6.33-arm1
   Image Type:   ARM Linux Kernel Image (uncompressed)
   Data Size:    2089888 Bytes =  2 MB
   Load Address: a0008000
   Entry Point:  a0008001
   Verifying Checksum ... OK
   Loading Kernel Image ... OK
OK
Starting kernel ...
Linux version 2.6.33-arm1 (root@xiliang-desktop) (gcc version 4.4.1 (Sourcery G++ Lite 2010q1-189) ) #1 Thu Jul 11 17:30:07 PDT 2013
CPU: ARMv7-M Processor [412fc230] revision 0 (ARMv7M)
CPU: NO data cache, NO instruction cache
Machine: NXP LPC178x/7x
Built 1 zonelists in Zone order, mobility grouping off.  Total pages: 8128
Kernel command line: lpc178x_platform=ea-lpc1788 console=ttyS0,115200 panic=10 ip=172.17.4.206:172.17.0.1:::ea-lpc1788:eth0ff ip=192.168.1.101:192.168.1.111:::ea-lpc1788:eth0ff ethaddr=C0:B1:3C:88:88:88
PID hash table entries: 128 (order: -3, 512 bytes)
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: 4096 (order: 2, 16384 bytes)
Inode-cache hash table entries: 2048 (order: 1, 8192 bytes)
Memory: 32MB = 32MB total
Memory: 30384k/30384k available, 2384k reserved, 0K highmem
Virtual kernel memory layout:
    vector  : 0x00000000 - 0x00001000   (   4 kB)
    fixmap  : 0xfff00000 - 0xfffe0000   ( 896 kB)
    vmalloc : 0x00000000 - 0xffffffff   (4095 MB)
    lowmem  : 0xa0000000 - 0xa2000000   (  32 MB)
    modules : 0xa0000000 - 0x01000000   (1552 MB)
      .init : 0xa0008000 - 0xa00f1000   ( 932 kB)
      .text : 0xa00f1000 - 0xa01f8000   (1052 kB)
      .data : 0xa01f8000 - 0xa02063a0   (  57 kB)
Hierarchical RCU implementation.
NR_IRQS:41
Calibrating delay loop... 31.23 BogoMIPS (lpj=156160)
Mount-cache hash table entries: 512
NET: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6
bio: create slab <bio-0> at 0
Switching to clocksource lpc178x-timer1
NET: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
IP route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: 1024 (order: 0, 4096 bytes)
TCP established hash table entries: 1024 (order: 1, 8192 bytes)
TCP bind hash table entries: 1024 (order: 0, 4096 bytes)
TCP: Hash tables configured (established 1024 bind 1024)
TCP reno registered
RPC: Registered udp transport module.
RPC: Registered tcp transport module.
RPC: Registered tcp NFSv4.1 backchannel transport module.
JFFS2 version 2.2. (NAND) 漏 2001-2006 Red Hat, Inc.
Block layer SCSI generic (bsg) driver version 0.4 loaded (major 254)
io scheduler noop registered
io scheduler deadline registered
io scheduler cfq registered (default)
Serial: 8250/16550 driver, 5 ports, IRQ sharing disabled
serial8250.0: ttyS0 at MMIO 0x4000c000 (irq = 5) is a 16550A
console [ttyS0] enabled
serial8250.2: ttyS1 at MMIO 0x40098000 (irq = 7) is a 16550A
physmap platform flash device: 00400000 at 80000000
physmap-flash: Found 1 x16 devices at 0x0 in 16-bit bank
Support for command set 0701 not present
gen_probe: No supported Vendor Command Set found
Found: SST 39VF1601
physmap-flash: Found 1 x16 devices at 0x0 in 16-bit bank
number of JEDEC chips: 1
RedBoot partition parsing not available
Using physmap partition information
Creating 3 MTD partitions on "physmap-flash":
0x000000000000-0x000000020000 : "flash_uboot_env"
0x000000020000-0x000000300000 : "flash_linux_image"
mtd: partition "flash_linux_image" extends beyond the end of device "physmap-flash" -- size truncated to 0x1e0000
0x000000300000-0x000000400000 : "flash_jffs2"
mtd: partition "flash_jffs2" is out of reach -- disabled
lpc_mii_bus: probed
eth0: using RMII interface
eth0: LPC mac at 0x20084000 irq 28
eth0: attached PHY driver [Generic PHY] (mii_bus:phy_addr=0:01, irq=-1)
TCP cubic registered
NET: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7
IP-Config: Guessing netmask 255.255.255.0
IP-Config: Complete:
     device=eth0, addr=192.168.1.101, mask=255.255.255.0, gw=255.255.255.255,
     host=ea-lpc1788, domain=, nis-domain=(none),
     bootserver=192.168.1.111, rootserver=192.168.1.111, rootpath=
Freeing init memory: 932K
init started: BusyBox v1.17.0 (2013-07-11 17:26:06 PDT)
~ # ls
bin    dev    etc    httpd  mnt    proc   root   sys    usr    var
~ # bin/
bin/busybox         bin/hostname        bin/mv              bin/sleep
bin/cat             bin/httpd           bin/netstat         bin/telnet
bin/chmod           bin/hush            bin/nslookup        bin/telnetd
bin/chown           bin/ifconfig        bin/ntpd            bin/traceroute
bin/cp              bin/init            bin/ping            bin/udhcpc
bin/date            bin/kill            bin/ps              bin/umount
bin/dd              bin/ln              bin/pwd             bin/vi
bin/df              bin/login           bin/reboot          bin/wc
bin/echo            bin/ls              bin/rm              bin/wget
bin/flash_eraseall  bin/mkdir           bin/route
bin/flashcp         bin/mount           bin/sh
~ # bin/hostname
ea-lpc1788
~ # bin/netstat
Active Internet connections (w/o servers)
Proto Recv-Q Send-Q Local Address           Foreign Address         State
Active UNIX domain sockets (w/o servers)
Proto RefCnt Flags       Type       State         I-Node Path
netstat: /proc/net/unix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~ # bin/df
Filesystem           1K-blocks      Used Available Use% Mounted on
~ #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前排支持

多谢支持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支持。。。。

楼主:
源码是的emcraft官方提供的
linux-lpc-1.4.1.zip下载地址:
http://pan.baidu.com/s/1xeA6y

网友C:
发板子靓照上来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发板子靓照上来啊

还没拍照呢,板子倒是焊接好了,专业PCB工程师画的,比我画的好看多了

网友D:
顶一下,看xi_liang的节奏,似乎是要把开发板做到底了。之前的STM32开发板不错也花了很多心思。
LPC1788跑uclinux比STM32有搞头,祝你成功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顶一下,看xi_liang的节奏,似乎是要把开发板做到底了。之前的STM32开发板不错也花了很多心思。
LPC1788跑u ...

SMT32是内存太小了,在F439上还可以搞下。htjgdw的STM32 uclinux搞得不错啊,期望在F439上看到你的大作

网友:
祝进步成功!

楼主:
上传LPC1788官方固件库例程

lpc177x_8x_08132012.zip下载地址:
http://pan.baidu.com/s/1qYZvz

部分例程要修改才能在百为LPC1788开发板上运行

网友:
多少钱?屌丝非常关注,已经199买了百为的超值板了,这个是否可以造福广大坛友 来个吐血价。。。

网友:
很期待啊

已经买了199的超值版

等LPC1788 的超值版~~~~用SDRAM是多少的?外部挂FLASH了吗?多少容量?

楼主:
看样子不能卖了……
钱已经变少了,不能再少下去了……

网友:
啥时候开卖?
资源?

网友:
恩 不错  早该开发这个东西了。

网友(2013-11-27):
lz你给的百度网盘链接都挂了,能再给一遍么?

网友:
199,超傎呀~~

网友E:
刚去看了下··只有stm32啊···木有1788

楼主(2014-02-08):
引用 网友E:
刚去看了下··只有stm32啊···木有1788

已经挂上去了
uclinux驱动有SD卡驱动,LCD驱动,串口驱动,网络驱动,USB HOST驱动,NOR FLASH驱动,NAND FLASH驱动,JFFS2文件系统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已经挂上去了
uclinux驱动有SD卡驱动,LCD驱动,串口驱动,网络驱动,USB HOST驱动,NOR FLASH驱动,NAN ...

楼主不做1788的板子了啊,可惜了,要是卖我果断来一套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楼主不做1788的板子了啊,可惜了,要是卖我果断来一套

今天开卖了,看我签名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今天开卖了,看我签名

有支持7“屏的开发板吗?

网友F:
引用 网友G:
有支持7“屏的开发板吗?

大哥你1788应该用熟了吧?还玩么?呵呵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今天开卖了,看我签名

给力,准备让公司采购买一套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大哥你1788应该用熟了吧?还玩么?呵呵

呵呵。做产品呢。

网友:
恭喜恭喜!!

网友:
东西不错,价格稍贵,不过物以稀为贵!期待199
当然 “专业PCB工程师花半年时间步的PCB图"这有点扯蛋了!如果原理图不再更新(都是官方原理图 也没什内容要更新), 专业PCB layout 1个月都嫌有点不专业了!
另外 软件如果都是自己弄的 确实费时间,这是实话!

网友H:
1788有很好的外围资源,关键是那么多外围资源要写驱动,麻烦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1788有很好的外围资源,关键是那么多外围资源要写驱动,麻烦

不需要自己写的,和STM32一样,NXP也有固件库

网友I:
rt-thread官方评估版是4088的,价格比屠龙1788还便宜100多,怎么办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rt-thread官方评估版是4088的,价格比屠龙1788还便宜100多,怎么办

你说呢,realborad4088提供了realtouch例程
我们提供的:
• USB协议教程(USB MASS STORAGE 比市面的详细)
• 大页NAND FLASH坏块管理,写平衡(当然也支持小页NAND FLASH)
• 全球唯一实现大页NAND FLASH+FATFS U盘的LPC1788开发板
•  Helix软解MP3无杂音(STM32的音质无法比)
• UCGUI手机界面,中文拼音输入法,文件浏览,指针时钟
• UCGUI+TSLIB动态触摸校准
• 64M SDRAM超大内存(STM32的能到4M封顶了)
•  EMAC LWIP快速的网络(和ENC28J60,DM9000速度不是一个等级了)
• TCP/IP协议的本质
• U-BOOT源码
• UCLINUX源码(SD卡驱动,LCD驱动,串口驱动,网络驱动,USB HOST驱动,NOR FLASH驱动,NAND FLASH驱动,JFFS2文件系统)
• 参照大公司的代码规范,全部基础代码都有中文注释

网友J:
引用 楼主:
你说呢,realborad4088提供了realtouch例程
我们提供的:
• USB协议教程(USB MASS STORAGE 比市面的详 ...

这些也有提供的,realboard4088不单单是提供realtouch历程,还提供nxp官方所有裸机历程在Realboard4088上的移植,nandflash的驱动,用过rt-thread的都知道,这个nand驱动在rt-thread中可以直接挂载uffs,yaffs2等,USB也提供device,host历程,而且后面会给出otg例程,这个shaolin已经在写中。以太网方面还会有webnet,mjson等组件例程。而且支持javascript语言解析器移植,lua虚拟机移植。也会给出ucosii移植,emwin移植等东西。而且有一点是LPC4088和1788软件基本就是兼容的,1788的程序不用改下载到4088直接跑也不奇怪。不同的是4088有SPIFI,这玩意是NXP现在推行的,可以在片外SPI Nor上面直接跑程序,效率比在SDRAM上还高,可以满足一些大型应用要求,不然512K的flash比较紧张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这些也有提供的,realboard4088不单单是提供realtouch历程,还提供nxp官方所有裸机历程在Realboard4088上 ...

那很不错,realboard4088和之前万利的LPC1788硬件外观差不多,有点官方的味道,还多了触摸功能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那很不错,realboard4088和之前万利的LPC1788硬件外观差不多,有点官方的味道,还多了触摸功能。 ...

这个是和NXP一起做的,万利代工的,算是NXP官方板子了,NXP也有相同的板子在推,上面的LOGO不一样。至于NXP是否在官方网站开卖还不晓得。

网友:
虽然看了感觉功能很强大,但感觉价格有点贵了,这样的价格我可能会选择 intel galileo!

网友(2014-08-04):
你好,我是单片机菜鸟。刚接触一块自己设计的板子,用LPC1785做MCU。现在样板打好了,硬件电路暂时也没发现问题,准备调试上例程。但是没有相关的经验,能不能指点一下?板子大概是有SDRAM, FLASH, 蜂鸣器,TFTLCD这些主要器件。我准备使用NXP的官方例程,但是对C不熟悉,不知道需要修改哪些程序才能适用?希望能指点下,多谢!

网友K:
uclinux跟linux区别在哪?

网友:
这是真的吗

楼主:
可以跑uclinux,启动信息都贴上来了,假不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uclinux跟linux区别在哪?

uclinux现在是nommu的linux