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下盛群高抗干扰型RC复位电路的工作原理

楼主(2013-10-23):
从图中简单分析,RC并串联构成一个带阻滤波器,为什么能起到高抗干扰的作用?谢谢。

网友:
这个电路不能尽快的放掉复位电容上的电吧 , 可能所谓高可靠是因为CN的原因吧 ,
会不会认为噪声会经过CN经过电源滤掉 , 电源对于交流信号来说是短路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