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一下, OrCAD 中这种错误如何检查?

楼主(2013-10-23):
看别人的原理图时, 碰到了, 居然没检查出这种低级错误?
问一下怎么设置 Tools/Design Rules Check 的检查选项?  谢谢了!!
错误如图所示:

网友A:
画图时一定要开 网格捕获。 几乎不会出现这个月的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画图时一定要开 网格捕获。 几乎不会出现这个月的问题

同事画的原理图, 今天烧程序调板子,
有问题, 才让他检查的.  而且只有放大了才能看到. 郁闷.
谢谢建议.

网友B:
DRC啊,错误都会提示出来。

网友:
drc就行了,画图时最好开网格捕捉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DRC啊,错误都会提示出来。

全选了, 输出中也没找到错误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