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一个工程分了底层和顶层的时候,到底应该下载哪个文件

楼主(2013-10-23):
问题如题。

还有一些我在下载程序时遇到的小问题,请大神们看看,并指点一二

当我用别人的程序下载的时候,没有用到的led不会亮,而用我自己的程序下载进去led就全部亮了;当我自己的程序在编译的时候,会出现警告说我的全部引脚没有默认置低,别人的程序的引脚配置也是我配置的啊,就没有这个警告,我以为是代码的不同造成的,于是我又将别人的代码复制到我的.v文件,再编译时还是有这个警告,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?下面是我led的引脚图

网友A:
分了顶层和底层,最终也只会生成一个配置文件

网友A:
跟代码没关系,应该是综合选项设置不一样
你用的什么型号的FPGA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跟代码没关系,应该是综合选项设置不一样
你用的什么型号的FPGA?

我用的是cyclone ii
那应该怎么配置才正确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分了顶层和底层,最终也只会生成一个配置文件

不是啊,一共有几个.v文件后面选择下载文件的时候就有几个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分了顶层和底层,最终也只会生成一个配置文件

我用的软件是quartus ii的,
当我将全部文件都下载的时候,会出现这个窗口然后就不能下载了

网友B:
这个要设置器件没有使用引脚的状态,在Device and pin option中,有个unused pins项目,设置为输入,或者在QSF中加上set_global_assignment -name RESERVE_ALL_UNUSED_PINS_WEAK_PULLUP "AS INPUT TRI-STATED"  就可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要设置器件没有使用引脚的状态,在Device and pin option中,有个unused pins项目,设置为输入,或者在 ...

非常感谢,原来在这里。

大神再帮我看看这两个警告是怎么回事

网友:
呵呵,第一个Warning是由于你的管脚定义不完善,一般不用去管,第二个是编译过程发现你设计中有时钟,但是没有把他指定为时钟,这个一般也没问题,都不影响功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