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分享】stm32-mpu6050 dmp成功读取,需要的拿去

楼主(2013-10-23):
首先说明,本代码转自互联网
mpu6050 dmp 成功读取 ,用的是正点原子mini板子,还有彩屏,直接算出四元数和欧拉角,配上位机,可以通过电脑串口观察姿态,需要的拿去

网友:
DMP输出的是什么数据啊?是不是就是四元数的那四个数字?

网友:
也想做一个玩玩  学习了

网友:
雪中送炭。

网友A:
楼主的I2C用的哪个脚?看到程序里面配置的GPIOE,MINISTM32板子上用的STM32103RB,好像没有E口。。。。

楼主:
谁试试了?效果咋样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谁试试了?效果咋样?

试过了,串口读不出数据,只有屏幕上显示几个字母。还在研究ING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试过了,串口读不出数据,只有屏幕上显示几个字母。还在研究ING

我晕 。。。。那拜托你好好研究下

网友:
下来I看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试过了,串口读不出数据,只有屏幕上显示几个字母。还在研究ING

我和你的测试结果一样。只是LCD上有LCD  Test  0 串口有数据,但是上位机无法使用。

网友A:
run_self_test();  过不去,打印:bias has not been modified ......

楼主:
http://www.amobbs.com/forum.php? ... ;pre_pos=1&ext=

这个帖子也读出了数据

网友:
这个很有用,感谢分享

网友:
你的有E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run_self_test();  过不去,打印:bias has not been modified ......

你的好了?

网友C:
测试过 表示成功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测试过 表示成功!

成功就好啊

楼上的没成功的肯定是你们的问题!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成功就好啊

楼上的没成功的肯定是你们的问题!!

上位机能用?

网友:
这个,哎,有个那个I2c函数的返回值始终想不通为什么是-1和0才行

网友D:
我没有你说的那块开发板   只有stm32的系统版和一块6050模块   请问你那边是不是用MSP430了   MSP430是干嘛的 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没有你说的那块开发板   只有stm32的系统版和一块6050模块   请问你那边是不是用MSP430了   MSP430是干嘛 ...

没有啊,就是st

网友(2013-12-03):
您好,请问AHRS_Captain_Flight我用不起来是怎么回事,老师串口接收数据错误~~

网友E:
这是为啥呢??????

网友:
好东西,收藏了,谢谢啊,我买了还没用

网友:
好东西,收藏了,谢谢啊,我买了还没用,为什么

网友:
弱弱的问下只需要欧拉角吗?四元数是干嘛的?

网友:
这帖子 必须顶啊

网友(2014-01-03):
先下下来看看哈,嘿嘿~

网友F:
昨天试过了,可以计算出Pitch,Roll,Yaw.现在研究算法种~~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昨天试过了,可以计算出Pitch,Roll,Yaw.现在研究算法种~~

嗯,改天我也试试

网友:
都是高手啊!

网友:
    感谢兄弟分享,看看怎么样

网友(2014-02-11):
下了试一下

网友:
请问楼主:使用DMP输出的四元数是不是已经做过滤波处理了,类似互补滤波或卡尔曼滤波?拿到四元数以后还需要做滤波吗,还是直接转换成欧拉角输出呢?

网友(2014-04-14):
楼主,你这个函数,我移植了下,发现读不出来FIFO的数据额。。。

一直是空的,设置都是正确完成了

网友G:
引用 网友A:
run_self_test();  过不去,打印:bias has not been modified ......

我的也是这个情况,你解决了吗?

网友A(2014-05-14):
引用 网友G:
我的也是这个情况,你解决了吗?

STM32 硬件IIC死机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STM32 硬件IIC死机

后来使用了圆点博士的dmp库,成功了,现在数据很稳定。

网友(2014-08-15):
请问里面的引脚要怎么连接,找了好久貌似没有说明
6050 scl sda 试了连pb6,pb7  串口没有 反应

网友:
楼主读加速度的函数是哪一个?

网友:
#在这里快速回复#帮顶,哈哈

网友(2014-12-11):
好人,挺一个!

网友:
我想问一下,你每次开始的时候,是不是要找到你认为平衡的地方算是复位一下,要不然6050就把你烧程序时的那个状态作为0度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成功就好啊

楼上的没成功的肯定是你们的问题!!

PE口在哪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是为啥呢??????

这是因为他的文件里这个文件在名字是上位机这个文件夹里,因因为是中文所以会出问题,把文件夹改成英语,在keil里重新添加upload.c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的I2C用的哪个脚?看到程序里面配置的GPIOE,MINISTM32板子上用的STM32103RB,好像没有E口。。。。 ...

真的不知道那些说能读出来的人是怎么做到的

网友:
我现在想外接一个次罗盘,然后用DMP不知道可不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