帮我看看这个电源是咋回事

楼主(2013-10-23):
最近我们使用的电机驱动器老是报霍尔错误,我查看了下霍尔的电源,从波形中可以看到这个电非常不稳定。霍尔传感器供电时5V的,这个5V由72V直流电降压得到。下面是我测量到的两张图:第一张图可以看到电源是跟很粗的线,第二章图将示波器的时间轴调成10ns每格时,电源基本上是一个副值为1V的正弦波。

网友:
没有原理图说个××

网友A:
1V 的纹波? 肯定有问题了吧 ,

楼主:
没有原理图啊,用的人家的产品。无刷电机驱动器,人家会给原理图吗?老是出霍尔错误。霍尔信号也很不干净,我没拍照片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V 的纹波? 肯定有问题了吧 ,

示波器上确实显示有1V了,你看那线有多粗。可以看到它就是个上下偏0.5的正弦波了。5V出来偏差这么大,确实吓人。不知道厂家是怎么从72V转到5V的。霍尔信号也将近波动500MV,所以经常报错。

网友:
1V 的纹波,相当于你可能是4-6V 的电源 , 工作肯定不稳定吧 , 一般200MV以内可以接受。

网友:
拍个产品图也也可以看到,我们做的是一般有感电机,加了霍尔。不知道你那是怎么供电的,我们都是稳压IC后取电,稳定,感性负载干扰也很正常的

网友B:
这摄影水平。哎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摄影水平。哎。

莫急,我明天好好拍几张图片。

网友:
加一级LC滤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