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马老师第六章种4闪烁方式交替循环的彩灯

楼主(2013-10-23):
我按照网上找到的程序打如下,编译时出现错误: function return type 'int' doesn't match its previous declaration: 'unsigned char' from line: 33,提示我没有返回值吗?想知道哪里出错
/*#include <mega16.h>
#include <delay.h>
#define void F1();
#define void F2();
#define void F3();
#define void F4();
unsigned char F1;
unsigned char F2;
unsigned char F3;
unsigned char F4;
void F1(void)//左循环两轮
{
unsigned char prosition,i;
prosition = 0;
i = 16;
while(i--)
{
    PORTB = ~(0x80>>prosition);
    if(++prosition>=8)prositon = 0;
    delay_ms(500);
}
PORTB = 0xFF;
}
void F2(void)//右循环两轮
{
unsigned char prosition,i;
prosition = 0;
i = 16;
while(i--)
(
    PORTB = ~(0x01<<prosition);
    if(++prosition>=8)prosition = 0;
    delay_ms(500);
)
PROTB = 0xFF;
}
void F3(void)
{

}
void F4(void)
{

}
void main(void)
{
    DDRB = 0xFF;
    PORTB = 0xFF;
    while(1)
    {
        F1();delay_ms(500);
        F2();delay_ms(500);
        //F3();delay_ms(500);
        //F4();delay_ms(500);
    }

}

楼主:
是不是我unsigbed char F1和F1为函数名冲突了,函数名不用定义类型的?

网友A:
unsigned char F1;
unsigned char F2;
unsigned char F3;
unsigned char F4;

这是什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unsigned char F1;
unsigned char F2;
unsigned char F3;

开始以为函数名要定义,后来发现错了,现在知道什么问题了,谢了

楼主:
已清楚问题所在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