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FPGA中,如何将时钟信号延迟一个周期输出

楼主(2013-10-23):
如题!求大神解救。

网友A:
移位寄存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移位寄存器

能麻烦你讲仔细一点吗?本人菜鸟

网友B:
时钟延迟一个周期不和原来一样么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时钟延迟一个周期不和原来一样么

好吧,我搞错了,那如果将输入数据延迟一个周期?

网友C:
不就插入一个D寄存器么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不就插入一个D寄存器么

这个可以的,但是如果输入的数据信号与时钟信号频率太接近的话,仿真出来的结果不是我想要的

楼主:
在一篇贴子上看到的总结,大家一起学习下:http://blog.csdn.net/xiangyuqxq/article/details/7255967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在一篇贴子上看到的总结,大家一起学习下:http://blog.csdn.net/xiangyuqxq/article/details/7255967 ...

一派胡言,误人子弟的文章,别看。
同时,你需要明白,你到底需要什么,而不是去想些空洞的需求来实现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这个可以的,但是如果输入的数据信号与时钟信号频率太接近的话,仿真出来的结果不是我想要的

如果时钟数据是同步的话,应该是没有问题的,注意做一些时序约束,然后也可以选择一个合适的边沿来锁存.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一派胡言,误人子弟的文章,别看。
同时,你需要明白,你到底需要什么,而不是去想些空洞的需求来实现。 ...

其实我觉得他是讲的是一个大概思路吧,虽然不是很详细,参考一下还是好的。
另外这位兄台,你讲话真心霸气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如果时钟数据是同步的话,应该是没有问题的,注意做一些时序约束,然后也可以选择一个合适的边沿来锁存. ...

这们大神,问一个关于分频的问题,就是一个24分频,给10ns的时钟信号,出来结果很正常。
然后给1200M的时钟信号,出来结果乱七八糟的。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吗

网友E:
1200m,什么猛器件阿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1200m,什么猛器件阿

FPGA有个50M的频率嘛,然后我想通过它得到一个48M的频率,我的做法是将50M倍24频到1200M然后再25分频到48M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FPGA有个50M的频率嘛,然后我想通过它得到一个48M的频率,我的做法是将50M倍24频到1200M然后再25分频到48 ...

这个要用PLL吧。我用altera C4,给48M的信号,PLL 出100M倒是没问题。 内部倍频也是1200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其实我觉得他是讲的是一个大概思路吧,虽然不是很详细,参考一下还是好的。
另外这位兄台,你讲话真心霸 ...

我也不太喜欢门级的延时,感觉可靠性比较差。

网友E:
器件根本跑不到这么高的频率,就是这个功能根本就对不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个要用PLL吧。我用altera C4,给48M的信号,PLL 出100M倒是没问题。 内部倍频也是1200。 ...

对的,用的是PLL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器件根本跑不到这么高的频率,就是这个功能根本就对不了

用的是PLL啦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用的是PLL啦

有可能跟器件有关系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也不太喜欢门级的延时,感觉可靠性比较差。

我那个他要求是给50Mhz,然后出48MHZ嘛,如果不用门级电路,只用一个PLL该怎么做啊

网友E:
锁相环不能配置成24/25吗

网友C:
PLL里面就有分频器啊,有分母,分子...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器件,各家都不太一样。
altera 里面就是用 altpll,里面你只要填输入频率,输出频率,相位... 分子,分母,VCO... 它会自己给你算的,而且如果不能整除的话,有个允许偏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锁相环不能配置成24/25吗

好像不行耶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锁相环不能配置成24/25吗

又试了下,发现可以的,谢谢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PLL里面就有分频器啊,有分母,分子...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器件,各家都不太一样。
altera 里面就是用 altpll 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如果时钟数据是同步的话,应该是没有问题的,注意做一些时序约束,然后也可以选择一个合适的边沿来锁存. ...

你的意思是用另外的一个时钟信号去控限制输出是吧,但是我不希望产生另外的时钟信号

网友F:
现在的年轻人都酱紫说话吗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现在的年轻人都酱紫说话吗??

呃……有什么问题吗?

网友G:
感觉可以同时用输入信号作输入跟触发

网友:
边沿触发器,一对,延迟时钟

网友:
使用PLL   输入50M  输出48M  不是什么难题  直接就能生成。如果不能生成那还是PLL吗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感觉可以同时用输入信号作输入跟触发

仿真后结果不行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仿真后结果不行

你具体是怎么弄的?要想办法让上升沿跟下降沿都触发触发器- -不知道前面逻辑电路怎么搭比较好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仿真后结果不行

http://www.amobbs.com/thread-4147967-1-1.html
找了下两个边沿同时触发的,试试这帖子的25L的方法?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http://www.amobbs.com/thread-4147967-1-1.html
找了下两个边沿同时触发的,试试这帖子的25L的方法? ...

25L不是一个QQ号而已吗?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25L不是一个QQ号而已吗?

看错了- -26L- -

网友H:
用DDS的原理可以任意分频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看错了- -26L- -

关键是延迟这里不好做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用DDS的原理可以任意分频。。

分频已解决,不过DDS不是很懂

网友:
虚心向大神们学习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