菜鸟求教,程序规范化问题

楼主(2013-10-23):
     本人新开始学习LPC1768单片机,虽然已经能编写一些基本程序,但总感觉自己写的不怎么规范,在变量命名、加注释、语句的输写等方面和例程及高手的程序比起来感觉比较业余。
比方说一条赋值语句:将0xff赋给寄存器LPC_GPIO1->FIOCLR的16-31位。我觉得这样写就行了:LPC_GPIO1->FIOCLR=(0XFF<<16);但我看别人编都是基本上都是这样写的:
LPC_GPIO1->FIOCLR&=~(0xff<<16);LPC_GPIO1->FIOCLR|=(0xff<<16);我觉得像上面那样写挺好的,简洁省事又明了,可为什么别人都要这样写成两条语句,要用“&”和“|",是
这样写有什么好处吗?请各位大礼赐教,多教教我这方面的知识,谢谢。

网友A:
用位操作可以保证不影响其他位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位操作可以保证不影响其他位

哦,是这样啊,感觉写起来挺麻烦的

网友B:
你这样直接赋值LPC_GPIO1->FIOCLR=(0XFF<<16);相当于LPC_GPIO1->FIOCLR=0xFF00;这样会将第0-15位清零,而原来0-15位并不一定都是0;而LPC_GPIO1->FIOCLR&=~(0xff<<16);LPC_GPIO1->FIOCLR|=(0xff<<16)分别相当于LPC_GPIO1->FIOCLR & = 0x00FF;和LPC_GPIO1->FIOCLR | =0xFF00;这样就不会改变0-15位的值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你这样直接赋值LPC_GPIO1->FIOCLR=(0XFFFIOCLR&=~(0xff

楼主的用法是对的,用两句才是画蛇添足。像SET和CLR这样的寄存器,只影响赋值为1的引脚。很多单片机都有这样的功能。
楼主,你要坚持自己的观点,走自己的路。

网友D:
某些外设具有置位清0分开设置的寄存器,确实应该用你那样的做法,可以确保操作的原子性;如果只用一个寄存器映射,则只能用后一种做法;risc一般不支持读修改写的原子操作,这也是为什么需要分开映射寄存器的原因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这样直接赋值LPC_GPIO1->FIOCLR=(0XFFFIOCLR&=~(0xff

明白了,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楼主的用法是对的,用两句才是画蛇添足。像SET和CLR这样的寄存器,只影响赋值为1的引脚。很多单片机都有 ...

明白了,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某些外设具有置位清0分开设置的寄存器,确实应该用你那样的做法,可以确保操作的原子性;如果只用一个寄存 ...

知道了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