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24V电压直接转换为5V或3.3V的解决方法

楼主(2013-10-24):
外部供电电压为24V,请问各位大侠,现在需要5V或3.3电压,有什么比较好的解决方案,比如说压差比较大可能会发热问题,怎么解决比较好?谢谢

网友:
这年头有叫DC-DC的东西,新型号的,体积己经可以做的很小了。

网友:
大把的 DCDC 可选择。

网友:
电流多大??1ma??1A???10A????
最便宜,最简单,最经济实惠就是电阻分压,哇哈哈哈哈哈

网友:
MC34063,电流不大的话

网友:
我们一般用DC-DC

网友:
白菜啊白菜的KIS3R33

网友:
有好多卖dcdc的厂家

网友:
lm2576这类的什么东西都可以,

网友:
MP2451, 在用,体积小,发热低

网友:
见到日本的一个机器上用稳压管+三极管搭电路降压到5V

网友:
多大电流 楼猪 都不说,默认推荐给你个  HT7133    HT7150

网友:
压差这么大 ,线性电源肯定不太靠谱 ,发热太大.
果断选DC-DC,根据电流选一款就行

楼主:
谢谢大侠们,电流是1A左右,最大不超过1.5A吧,最好是输出纹波小于2mV的,还有有可能发热过多怎么办,用散热片能解决问题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大侠们,电流是1A左右,最大不超过1.5A吧,最好是输出纹波小于2mV的,还有有可能发热过多怎么办,用散 ...

你这个要求不低啊,一般的dc-dc满足不了

网友:
这里IC 大把,应用也非常简单,现在做通讯的板子很多主电源都是24V 的,板子上还需要5V  3.3V 啊,大家就一般都用这些芯片。
给你介绍几个我量产用过的吧。
1、MP2303A 3A, 28V, 360KHz   老牌的,价格1元多,SOP8封装。
2、要体积小的就MP2370 , SOT23-6  这个貌似也可以,1.4M 频率的.
3、要便宜的国产的也很多,CX8502 3.1A 3.75-40V , 这个用来做车用做点烟头转5V的很多,量大几毛钱。
............
什么LM2576 就不要考虑,技术落后、价格高、假货多,占用PCB 面积大。

网友:
DC to DC,7664、输出电流可达2A

网友:
纹波 2mV,这要求貌似不低啊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大侠们,电流是1A左右,最大不超过1.5A吧,最好是输出纹波小于2mV的,还有有可能发热过多怎么办,用散 ...

楼主,这个指标是你信口一说吧。线性稳压都困难呀

网友:
在TI上面可以申请DC-DC的模块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