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V转换24V接PLC,方波信号频率50K,请教下选用哪种光耦做转换?

楼主(2013-10-24):
有个传感器输出的是5V方波信号需要接在PLC上,最大频率50KHz考虑后续可能有更高的频率信号,准备用高速光耦,希望大家推荐几款,请教下4N36是否可以?

网友A:
可以用6N137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用6N137

137的右端,也是 5V的,.还需要处理一下

楼主:
我也是看到4N137没办法直接接24V,4N36可以的

网友B:
信号可共地,用个三极管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信号可共地,用个三极管

已经做好了,信号没有共地,用了个三极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