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驱动电路有没有问题

楼主(2013-10-24):
这个驱动电路是否有问题。mos管栅极电压会是多少伏? 开关三极管5551的VEBO最大是6V,这三极管有没有风险?

网友A:
5551吃不消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5551吃不消

我也感觉有点风险,不知有没好的解决办法

网友B:
不能工作。三极管导通后Q1发射极电压变高,满足不了正偏要求,三极管又会截止。

网友C:
33欧换成1K,50欧可以换成1K或更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能工作。三极管导通后Q1发射极电压变高,满足不了正偏要求,三极管又会截止。 ...

有试过把三极管基极串的那个电阻去掉的电路,是可以工作的。我也感觉奇怪的,而且三极管有时会烧掉,我想与VEBO有关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33欧换成1K,50欧可以换成1K或更大

开关信号有14KHz,若改大的话mos管栅源极电容放电来得及放电完全么

网友:
楼主还是钻研一下mos管的驱动电路吧

网友D:
一定要用那么小电阻吗?为什么不用PNP,有相位要求吗?你想得到什么结果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一定要用那么小电阻吗?为什么不用PNP,有相位要求吗?你想得到什么结果? ...

恩,我这只是电路的一部分,5551有配合5401一起驱动mos管的

网友E:
这个5551放在这,没看出来有什么作用,三极管的射极跟随器也不是这样用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这个5551放在这,没看出来有什么作用,三极管的射极跟随器也不是这样用的

恩,先准备把脉冲群改成24V的

楼主:
感觉这个50欧姆电阻会带来很大电流

网友F:
不在于电压在于电流, 再搞个PNP和5551凑一对, 拿掉50欧即可.

5551没问题. 5551做射随,  不能换pnp,会因为vgs太大烧mos.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不在于电压在于电流, 再搞个PNP和5551凑一对, 拿掉50欧即可.

5551没问题. 5551做射随,  不能换pnp,会因为 ...

恩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