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加速度计选型的疑问MPU6050,MMA7455

楼主(2013-10-24):
做一个小装置,这个小装置用于电梯的一些运行参数测量。

主要目标是这个样子:将这个装置水平放到电梯轿厢内,然后运行电梯,可以测得电梯运行过程中的竖直向的速度,和水平向的振动位移。并能够在上位机上绘出相关曲线。

目前我的想法是这样子:用加速度计测量加速度,然后软件积分。

电梯里的加速度差不多0.1g~0.3g的样子。比较小。而且加速度只在电梯的启动和停止过程中才存在。

对于加速度计的选型,目前有MPU6050和飞思卡尔的MMA7455两款数字输出加速度计。不知选择哪款比较好,或者用其他的型号也可以,但是型号未知。

不知道论坛里的大虾是不是能够提供一些思路和想法。上述两款加速度计的量程是不是太大?

网友:
要不要,我们做了。用的是STM8S003+MMA8452Q,你上面的芯片貌似只能散买,供应商不接单的。其中MMA845X系列的,已经加入保证计划,不会停产

网友:
难点,估计都不行,得换换着眼点

网友A:
只是用加速度计不好做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只是用加速度计不好做

怎么讲?感觉其中比较棘手难处理的问题在哪里?

网友B:
加速度计是两次积分,很小的误差积分出来的距离都会飘的很远。更何况mpu6050精度不高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加速度计是两次积分,很小的误差积分出来的距离都会飘的很远。更何况mpu6050精度不高 ...

那大虾能否提供点思路呢?

网友:
感觉精度不行啊,用加速度计积分速度和用陀螺仪积分角度是一样的,都存在零漂误差和离散积分的误差,而且积分的话时间越长误差越大,求角度一般靠加速度计矫正,但是这个速度的矫正不好办吧
有办法在轿厢外面想办法吗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那大虾能否提供点思路呢?

如8楼所说,在轿厢外面想想办法吧,比如用导轮和编码器测竖直速度,找一个稳定的平面(比如导轨啥的)测水平位移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如8楼所说,在轿厢外面想想办法吧,比如用导轮和编码器测竖直速度,找一个稳定的平面(比如导轨啥的)测 ...

老师看到一进口货,直接可放到轿厢内部,就可以以用来测试电梯的运行速度,甚至横向振动位移都能测得出来。。。所以。。现在想着山寨一个。。苦逼学生党啊。。

网友(2014-01-09):
你好
   我从网上搜到你问过关于用加速度计来做电梯速度测量的想法,这个问题后来有没有解了?我想做一个类似电梯检测的东西,一次积分得速度,二次积分得位移。
   所以想问问你进展的如何了,是不是温漂,零漂影响很大。
   如果可以能不能和我联系 jessie.wu@live.cn qq:52843167.
   多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