画了一块Kinetis MK60的板子,麻烦大侠们给看一下。

楼主(2013-10-24):
最近画了一块Kinetis MK60的板子(cadence画的,含原理图和PCB文件),麻烦大侠们给看一下。由于本人知识贫乏,原理图都是参考别人的,请大侠们帮忙提些建议,帮忙修改修改。

楼主:
需用cadence 16.6版打开。

网友:
给图片比较好吧,
大家可以看得比较清楚,我是过来学习的

楼主:
我是希望大侠看下原理图有无错误、如何改进,PCB布局布线如何改进。给的是源文件,方便查看细节。

网友:
大概看了一下,画的挺好的,以太网、USB差分线注意等长等距并尽量靠近,电源、地、去耦电容引线过细,以太网RMII接口要求phy与mac时钟同相,所以有源晶振到cpu和phy等长比较好。另外就是我觉得四层板比较合适,sram可加地址锁存电路换16位接口提高速度,usb转串口换成pl2303ta可支持win8。

楼主:
谢谢8楼的大侠非常专业的建议!我再修改下。换成四层板的话,对于业余玩成本太高,打板费估计都要600大洋。
我这业余水平还需要努力地学习才能提高。

网友:
转成大红鹰或者99吧,你玩的太专业了,打不开!

网友:
版本太高了,可以转低一点的版本

楼主:
这个是转到16.3版的。
本人水平特次,没法再降低版本了。
这个是最终版本。当然也希望高手们重新布一下板。

楼主:
发现耳机插座的封装有问题,机械孔没有钻孔,板上四个角上的安装孔底层也有点问题。

网友:
怎么感觉没听过这个软件呢

楼主:
回16楼,这个软件是设计高速线路板的利器,很多电脑、手机主板都是用它来画。

楼主:
0805电阻的封装大了点、0532的有源晶振的焊盘应该内缩。
问题还挺多,继续积累经验。

网友:
转个pdf 大家都可以看了。

楼主:
这是PDF格式的:

网友:
我们做过很多Kinetis的板子,给一些建议:
1,USB有片内LDO,注意滤波电容;
2,PHY的50MHz可以和系统的50MHz复用;
3,出厂芯片内部没有Bootloader,要注意留仿真接口;

我们有K20, K60, KL25, K70的板子,如果遇到问题可以与我们联系

楼主:
21楼的开发板我买的有。
本人主要是练习绘制PCB,积累PCB设计经验。

网友:
贴个图就好了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