可控硅调速风扇有异响问题!

楼主(2013-10-24):
用单片机控制MOC3021+BT137移相触发控制吊扇调速,但发现中,低速时电机有响声,网上查原因可能是中,低速时斩波产生的尖峰波交流电源会让电机产生振动!这样的控制方式不太适合风扇调速。请问各位大侠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?例如如果我不去斩波,而是直接计数,十个正弦波周期间隔导通五个,关五个,不知可不可以这样达到调速的目的?请各位大侠指点!

网友:
可以达到调速的目的,但是仍然会有响声,不过我是采用轴流风扇测试的,吊扇倒是没试过

网友A:
原因是因为轴流风扇在频繁开关过程中会产生轴向窜动,从而产生机械噪音

网友B:
用多路MOC+可控硅,串电容调速,选好电容值,多路可组合,无噪音,就是不能做到无级调速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原因是因为轴流风扇在频繁开关过程中会产生轴向窜动,从而产生机械噪音

我想是不是斩波产生的尖峰脉冲电源产生这样的窜动,就是不知道如果用减少交流电通电周期数会否达到调速的目的。因为这样加的还是正弦的交流电,而不是尖峰脉冲交流电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用多路MOC+可控硅,串电容调速,选好电容值,多路可组合,无噪音,就是不能做到无级调速 ...

这种调速方法是很容易实现调速,但明显的缺点是,不一样的风扇我要用不同的电容值来匹配调速,不通用。二则要多个可控硅+多个电容来调速,增加成本也增加了体积,我想把这样的电装进一个86开关插座里都不行。

网友:
电路挂出来一看

楼主:
试过几个市售的可控硅调速器都是这样德性,证实这样的斩波调速用在风扇上都有这种情况,所以还是用电容来调好了。电路就不挂上来啦。随便在网上一抓就是一大把。

网友:
不知道高手们解决了这个问题没?1

网友(2014-07-23):
3楼说的是真的吗/?我正想往这个方向改呢

网友(2014-11-13):
我一开始就是采用减少导通周期数来实现的,发现还是有噪音,可能是过零点采样有点问题,有空重做个电路再验证一下

网友:
回路中增加一个带磁环的电感试试(mH级的)

网友:
可控硅调速本身就是移相斩波,造成电机电流不连续,从理论上就不可能平顺,尤其是在低速段,不好解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