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n8p2511 睡眠问题

楼主(2013-10-24):
我用sn8p2511的时候,在不需要工作的时候就进入睡眠模式,再睡眠前,我设置的P1口唤醒 ,但是进入睡眠时候,有时得需要按按键2到3次才能唤醒.不知道什么原因,求高手解答.

网友A:
1、上拉电阻;2、唤醒电平边沿选择。3、休眠前读取--写入P1口一次
其实这个可以仿真的出来

网友B:
哈哈,怎么可能会有这种问题,没加延时吧,一唤醒立马又睡眠了

网友:
向2楼的学习,按2楼的做就可以了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哈哈,怎么可能会有这种问题,没加延时吧,一唤醒立马又睡眠了

其实我也用松翰写过好几个睡眠的程序,你说的这些问题我也考虑过,也验证,不是这个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上拉电阻;2、唤醒电平边沿选择。3、休眠前读取--写入P1口一次
其实这个可以仿真的出来 ...

我记得义隆单片机 就需要读 一次IO口 ,松翰的好像不需要的吧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我记得义隆单片机 就需要读 一次IO口 ,松翰的好像不需要的吧

我回去试一下这个方法,多谢提醒