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保证反激输出电压的稳定

楼主(2013-10-24):
现象是:
  1.空载下,在可调电压范围内,输出电压稳定在14V,说明反馈是好的。
  2.一旦带8A电子负载,输出电压下降到11.4V。

   尝试改变431的分压电阻,调高空载下输出电压,但是一带上负载,电压仍然被拉低。

  请问各位大侠,怎样才能保证带载下,输出电压不被拉低呢。

网友A:
量下431的AK电压,如果8A跟空载一样,那么是副边设计不合理,大电流用细线走了,反馈取样的位置也不合理,没有从最后的端子上取样。如果8A的时候431的AK电压明显下降,那就是原边设计不合理,变压器小了或者MOSFET的限流过大导致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量下431的AK电压,如果8A跟空载一样,那么是副边设计不合理,大电流用细线走了,反馈取样的位置也不合理, ...

Dear shcwarz:
        谢谢您的回复。
        “原边设计不合理,变压器小了或者MOSFET的限流过大导致的”:
         1.对于变压器:是不是要修改变压器原边的匝数;
         2.对于Mosfet的限流,是不是Mosfet的源极采样电阻过小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Dear shcwarz:
        谢谢您的回复。
        “原边设计不合理,变压器小了或者MOSFET的限流过大导致 ...

原边的问题你自己查原边的波形跟设计值有什么差异吧。

网友:
看满载的占空比是不是跟你设计的一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