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简单的全桥逆变电路不知为什么无法驱动电机

楼主(2013-10-24):
    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全桥逆变电路,我用他来驱动一个小的直流电机正反转,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做了四块板子都不能正常使用,有两块只能正转

网友A:
楼主这是什么?短路吗?

网友:
T7和T9可以那么用吗?楼主图书哪里来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这是什么?短路吗?

不是短路,这个问题我解决了.是我买的那一批S8550全部是坏的,悲剧啊

网友(2014-08-05):
H桥,多大电机?8550容易烧,估计是你前面质量不行的都烧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