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S12XF256和USB MUTILINK UNIVERSAL FX的问题

楼主(2013-10-25):
调试器表示支持S12XF系列的单片机,codewarrior使用的是5.1版本,为什么不能进行连接调试呢,硬件已经升级过了,大神门,来指导一下吧

网友:
这么快、、、这应该是驱动什么吧

网友A:
首先先看一下两个状态指示灯是不是都已经被点亮了. 两个状态指示灯一个代表的是debug工具是否被PC找到,一个代表的是目标板是否已经上电. 如果都点亮了,再检查一下是否下载口的引脚顺序正确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首先先看一下两个状态指示灯是不是都已经被点亮了. 两个状态指示灯一个代表的是debug工具是否被PC找到,一个 ...

黄灯和蓝  灯都亮了,引脚顺序也无误。我在考虑是不是5.1的版本太低。。USB MUTILINK UNIVERSAL FX说要10.1以上的版本,但S12XF256最高版本是5.1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黄灯和蓝  灯都亮了,引脚顺序也无误。我在考虑是不是5.1的版本太低。。USB MUTILINK UNIVERSAL FX说要10 ...

按理说不会,编程器是向下兼容的. 你烧录不进去,有没有什么错误的窗口弹出.能抓一下给我们看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