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VB的基础,学labview还是labwindows更合适

楼主(2013-10-25):
想学个上位机语言用来做监控软件,买了本labview的书,看了几页感觉晕乎乎的,而且对画图连线编程方式也不习惯,以前学过VB,做了几个程序,但是在VB和嵌入式C程序之间切换是很痛苦的过程,labwindows是用C的,其界面和控件是否和VB相似呢,那样学起来就容易了,各位给点儿意见吧

网友A:
直接用VB吧,考虑界面效果的话,可以使用VB.net
顶VB

网友B:
我用的qt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用的qt...

我C++不懂,主要是搞硬件的,没那精力学,就想找个纯C编程的上位机软件,界面最好和VB差不多,呵呵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直接用VB吧,考虑界面效果的话,可以使用VB.net
顶VB

VB是简单,不过今天编程用VB语法,明天编程单片机用C语法,脑袋有点儿大啊.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VB是简单,不过今天编程用VB语法,明天编程单片机用C语法,脑袋有点儿大啊.

习惯就好,差别仅是几个关键字不同而已
如果是语法错误,直接百度也很好修改的
不用死记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习惯就好,差别仅是几个关键字不同而已
如果是语法错误,直接百度也很好修改的
不用死记

VB.net 最新版是哪一版呢,VB6好像是有点太老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C++不懂,主要是搞硬件的,没那精力学,就想找个纯C编程的上位机软件,界面最好和VB差不多,呵呵 ...

我没学过C艹
照样用Qt........

网友:
都可以
vb 中小厂商用的多 领域多
labview 工控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