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没有复制或重命名Source Insight工程的方法

楼主(2013-10-25):
我指的不是将source insight工程中所包含的文件重命名,而是指source insight工程本身的名字。

网友:
新建一个,随便给名字,把需要的文件都包含进去。

网友:
把所有文件重命名一下然后再rebuild一下就可以了

楼主:
你们说的不是好办法,大型工程里文件几十个,用你们说的方法很难受

网友:
重新建一个不就得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们说的不是好办法,大型工程里文件几十个,用你们说的方法很难受 ...

重建一个工程 把C文件包含进去  几百也很简单。你以为是 IDE添加 还的分组啊!

楼主:
关键是这好几十上百个文件可能是分布在硬盘上的各个角落,同时这些各个角落里会有很多其它文件,说不清,反正我还没有想到好办法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关键是这好几十上百个文件可能是分布在硬盘上的各个角落,同时这些各个角落里会有很多其它文件,说不清,反 ...

这个和软件关系不大了  是你文档管理的问题。

网友(2014-07-30):
确实是个问题,特别是Linux下,经常有一个大的工程里有很多分类模块和文件,可以根据config来build多个分支。
某个分支build只包含其中一部分文件。重新建立这个分支的SI工程是非常头疼的一件事。。。。

网友A(2017-03-14):
在使用Source Insight过程中,经常需要将现有的工程(含源码)复制一份,并重新命名该工程。这时候Source Insight之前所创建的工程文件也需要相应的修改。

Source Insight的工程文件有:{*.IAB, *.IAD, *.IMB, *.IMD, *.PFI, *.PO, *.PR, *.PRI, *.PS, *.SearchResults, *.WK3} 等后缀。具体修改过程:
1 删除 *.SearchResults, *.WK3两个文件
2 其余文件全部重新命名,例如 abc_01.IAB --> abc_02.IAB
然后就可以打开 *.PR 的文件了,这时候会看到工程名更新成功。

网友:
最好文件路径用相对路径,不要用绝对路径。

网友(2023-07-11):
引用 网友A:
在使用Source Insight过程中,经常需要将现有的工程(含源码)复制一份,并重新命名该工程。这时候Source I ...

可以写个bat批处理自动删除指定后缀文件自动重命名

网友B:
难道大家不知道这个路径,
project->copy project. 然后可以重新选择工程文件存放的路径和新的名称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难道大家不知道这个路径,
project->copy project. 然后可以重新选择工程文件存放的路径和新的名称。 ...

真没看到 copy project,   经常要复制一份做其他类似产品。工程名却一样,有时候要打开2个工程对比可能搞混。但是不想重新建立工程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真没看到 copy project,   经常要复制一份做其他类似产品。工程名却一样,有时候要打开2个工程对比可能 ...

可以用SI4 看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可以用SI4 看看。

我用的Si3