示波器 有效值 均方根值

楼主(2013-10-25):
测一个直流周期变化的信号,问下示波器的有效值和均方根值由什么区别啊?电压表测出的值是其中的哪个呢?如果将这个信号经过滤波变成成一个平滑的电压,这个电压又是接近其中的哪个呢?
好像还看到不同的仪表还有真有效值和假有效值的区别

网友:
没区别。xx电压表测xx值。平均值。

网友:
像fluke的87 、187、289 系列万用表都是真有效值,其他除非标明是真有效值,都是平均值。差别在于测量非正弦信号时其误差较大。

网友:
滤波以后就不好说了... 可以是峰值

网友:
你什么破示波器还有有效值和均方根值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