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GA问题

楼主(2013-10-25):
板子上只有 R G B 三个管脚和 hs vs 现在不知道怎么分配 现在lcd_data[15..0]为16位数据 有什么办法转化成rga吗?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么?

网友A:
你这只能出8种色彩

网友B:
接最高位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这只能出8种色彩

我是做0V7670视频采集 显示的 用VGA显示 兄弟有什么好建议麽? 请你吃饭···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接最高位

谢谢··· 我试试看  我是做0V7670视频采集 显示的 用VGA显示 兄弟有什么好建议麽? 请你喝酒···

网友C:
直接连接高位,图像失真会很严重,最好用插值!!!

http://shop106094428.taobao.com/ ... 09.2.jnWf6m&v=1

网友D:
用DA
要省钱就用电阻来搭

网友:
VGA里的rgb上是模拟信号,7楼正解。

网友E:
如果是RGB565模式就这样:第4位接B,第10位接G,第15位接R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直接连接高位,图像失真会很严重,最好用插值!!!

是卖么?还是···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用DA
要省钱就用电阻来搭

这是一块开发板来着 没有DA··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如果是RGB565模式就这样:第4位接B,第10位接G,第15位接R。

  谢谢···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如果是RGB565模式就这样:第4位接B,第10位接G,第15位接R。

#define RGB565_MASK_RED        0xF800
#define
RGB565_MASK_GREEN    0x07E0
#define
RGB565_MASK_BLUE       0x001F
void rgb565_2_rgb24(BYTE *rgb24, WORD
rgb565)    //把一个字的565数据转成3个分离的R ,G,B
{
      //extract RGB
//分离出单独的RGB
      rgb24[2] = (rgb565 & RGB565_MASK_RED) >> 11;

      rgb24[1] = (rgb565 & RGB565_MASK_GREEN) >> 5;

rgb24[0] = (rgb565 & RGB565_MASK_BLUE);

      //amplify the
image   //往高位移动填满单字节的8位
      rgb24[2] <<= 3;
      rgb24[1]
<<= 2;
      rgb24[0] <<= 3;
}

USHORT rgb24_2_rgb565(int r, int g, int b)   //应该会损失数据内容
{

return (USHORT)(((unsigned(r) << 8) & 0xF800) |

((unsigned(g) << 3) & 0x7E0)  |
            ((unsigned(b) >>
3)));
}

是这种意思不? 度娘找到的 C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#define RGB565_MASK_RED        0xF800
#define
RGB565_MASK_GREEN    0x07E0

差不多这样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是卖么?还是···?

已经工业级量产了,可以分享下经验。
使用的是CPLD+SRAM的方案,LZ可以参考。
http://shop106094428.taobao.com/ ... 09.2.BGRJ1d&v=1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已经工业级量产了,可以分享下经验。
使用的是CPLD+SRAM的方案,LZ可以参考。
http://shop106094428.taob ...

没见有啥资料呢 只是看见了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