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奇怪的显卡中断号冲突问题,求助

楼主(2013-10-25):
一台电子显微镜随机带的DELL电脑,除了电脑自带的AGP显卡之外,还插了一块PCI显卡,这两块显卡各接了一台显示器,使用时两台显示器均工作,突然有一天开机后,一台显示器无显示了,查看设备管理器,发现PCI显卡打了个黄色叹号,也就是说这个PCI显卡没能正常工作,咨询国内代理的工程师,说很可能是因为两个显卡中断冲突,于是开机进BIOS查看,果然两个显卡分配了同样的中断号,但很奇怪的是,更改其中一个显卡的中断号,另外一个显卡的中断号同步变化,始终是一样的。尝试把PCI显卡换个插槽,PCI显卡倒是不和AGP显卡中断号一样了,却和USB控制器的中断号保持一样了,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?

网友A:
bios里禁用一些不必要的设备试一下,比如串口、并口、软盘控制器,或者清除一下dmi 数据试一下

网友:
好奇的,等待结论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bios里禁用一些不必要的设备试一下,比如串口、并口、软盘控制器,或者清除一下dmi 数据试一下 ...

有道理,到时我再去试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