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位驱动240X320 LCD 刷屏慢,有办法提高吗?

楼主(2013-10-25):
GPIOC 口 低8bit 是数据口,高8bit 分别接的 CS , RST , RS , WR , RD 。 现在程序跑刷屏 每秒3、4帧这样, 可以很明显看到滚动, 还有办法提高吗?

读写函数如下

#define ILI9341_CS_PIN        GPIO_Pin_12
#define ILI9341_RS_PIN        GPIO_Pin_10
#define ILI9341_WR_PIN        GPIO_Pin_9
#define ILI9341_RD_PIN        GPIO_Pin_8

#define ILI9341_RST_PIN      GPIO_Pin_11
#define ILI9341_PORT         GPIOC

#define ILI9341_CS_LOW()      GPIOC->BRR =  ILI9341_CS_PIN
#define ILI9341_CS_HIGH()     GPIOC->BSRR =  ILI9341_CS_PIN

#define ILI9341_RST_LOW()     GPIOC->BRR =  ILI9341_RST_PIN
#define ILI9341_RST_HIGH()    GPIOC->BSRR =  ILI9341_RST_PIN

#define ILI9341_RD_LOW()      GPIOC->BRR =  ILI9341_RD_PIN
#define ILI9341_RD_HIGH()     GPIOC->BSRR =  ILI9341_RD_PIN

#define ILI9341_RS_LOW()      GPIOC->BRR =  ILI9341_RS_PIN
#define ILI9341_RS_HIGH()     GPIOC->BSRR =  ILI9341_RS_PIN

#define ILI9341_WR_LOW()      GPIOC->BRR =  ILI9341_WR_PIN
#define ILI9341_WR_HIGH()     GPIOC->BSRR =  ILI9341_WR_PIN

void ILI9341_WriteReg(uint8_t DataHH)
{

  ILI9341_CS_LOW();

  ILI9341_RD_HIGH();
  ILI9341_RS_LOW();

  GPIOC->ODR = (GPIOC->ODR & 0xFF00) + DataHH;

  ILI9341_WR_LOW();
  ILI9341_WR_HIGH();
  ILI9341_CS_HIGH();

}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void ILI9341_WriteData(uint8_t  DataHH)
{

  ILI9341_CS_LOW();
  ILI9341_RD_HIGH();
  ILI9341_RS_HIGH();

  GPIOC->ODR = (GPIOC->ODR & 0xFF00) + DataHH;

  ILI9341_WR_LOW();

  ILI9341_WR_HIGH();
  ILI9341_CS_HIGH();

}

网友:
用FSMC, 扩展到16bit, 状态机刷屏

网友:
没办法,硬伤,送数据别做运算会快一点点

网友(2017-07-10):
LZ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。我现在做到也是感觉很慢呢。

网友:
提高主频呗

补充,或是不全屏刷,只刷需要改变的部分